acs401紧急求助

楼主(2008-11-04):
我用一台acs401 16kw变频带一台深120米的大井 频率升到20hz就不走了 我把变频的最大输出电流调到最大34.5A频率只能升到25hz

电机13kw  1002           6                           1106            1                            1301         0%

转速2880  1003           1                            1107          0%                          1302         100%

                   1102            7                           1108         100%                       1401               26

                   1502          0hz                         1503          50hz                        1504             0ma

                   1505         20ma                      1601          4(di4)                        2003             34.5A

                   2007         20HZ                       2008         50HZ                        2201            0

                   2202           5S                          2203           5

网友A:
你用PFC宏控制,设定9902为8试试。

网友B:
工频应该也正常,变频输出加电抗器, 完.

网友C:
深井泵是压力控制吗?

为何要将4005=1取反呢?4005取反时反馈信号低频率也要降低.

楼主:
深井泵是压力传感器(0-10V)给到AI1口 外部设备有个叫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控制器的装置 他的输出是给变频的ai2口 我是取得两个得比值差 因为这个外部装置可以设定我自己需要的压力

4005取反时反馈信号低频率也要降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望给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D:
应该是电流限制保护自动降低输出频率,看一下在输出最大时的工作电流是????

楼主:
最大输出工作电流 是34A河变频的最大输出电流一样 我怀疑是它限制住了 可就是不知道是那引起它陷值得

网友E:
先批评你一下,ACS401直接可以控制,还用什么恒压供水控制器?画蛇添足

你的参数不全,用的什么宏?变频器控制线怎么接的?25HZ时电流是多少?你都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楼主:
我用的是PID宏 AI1 +10V GND接压力传感器 AI2 AO1 GND接恒压供水控制器 +24V接COM口  DI1-DI3没接线 DI4故障复位 DI5控制ACS的起停 这些是厂家接的 25HZ市的电流是34 而变频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4.5  我现在怀疑是小牛拉大车

网友E:
25HZ时电流34?实测还是变频器显示?电机没问题?

检查变频器电源,有没有缺陷,估计是变频器坏了,超出高限电流限制了,还调个P啊。

网友F:
我公司主要维修变频器有ABB,西门子,富士,三垦,台达,三菱,施耐德,欧姆龙、松下、日立变频器维修,电话;010-82890009.QQ;642259096

网友G:
多半是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H:
负载太大,导致过电流,检查泵

网友I(2009-02-01):
有可能是开关频率设得太高,按你这种情况应该把2605参数设为标准型4khz

网友J:
楼主解决了没有呢?

呵呵,一个低级的方法:

先恢复出厂值,然后直接以最简单的方式——手动设定频率与运转命令,看看能不能正常起动?

网友K:
用了恒压供水控制器,变频器就用ABB标准宏 恒压供水控制器的输出接变频的A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