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 请高手帮忙盘对盘克隆,多次重启》

楼主(2008-11-04):
                                急 !!! 请高手帮忙!工业电脑没有应用软件,只好盘对盘克隆,多次重启<不同的主板,不同的硬盘,不同配置>。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不同的主板,不同的硬盘,不同配置————不能盘对盘克隆,需要先把声卡驱动、显卡驱动、主板驱动等依次卸载,再做GHOST映像或盘对盘克隆。至于这方面的技术,请在网上查阅自己动手做GHOST的相关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同的主板,不同的硬盘,不同配置————不能盘对盘克隆,需要先把声卡驱动、显卡驱动、主板驱动等依次卸载,再做GHOST映像或盘对盘克隆。至于这方面的技术,请在网上查阅自己动手做GHOST的相关文章。

  声卡驱动、显卡驱动、主板驱动,卸载.需要那些软件?原电脑损坏!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卸载不需要软件,重新在另外一台电脑上面安装时可能需要驱动。

网友A:
请参阅:

自己动手Windows操作系统万能Ghost全攻略:http://www.woxit.cn/viewthread.php?tid=632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请参阅:

自己动手Windows操作系统万能Ghost全攻略:http://www.woxit.cn/viewthread.php?tid=632

内容的回复:   太感谢你了

网友B(2012-03-21):
对:老菜鸟关于不同的主板,不同的硬盘,不同配置————不能盘对盘克隆,需要先把声卡驱动、显卡驱动、主板驱动等依次卸载,再做GHOST映像或盘对盘克隆。至于这方面的技术,请在网上查阅自己动手做GHOST的相关文章。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3年前的帮忙,我们的工业电脑得已正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