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器与控制阀耗气量的确定

楼主(2008-11-04):
定位器与控制阀耗气量的确定

新结构的电/气阀门定位器耗气量较小,如果以定位器耗气量来确定整个控制阀的耗气量,应当采用现今的新颖结构的定位器,其仪表气量可低至原来估算的1/2即可。
关键字: 电/气阀门定位器;稳态耗气量;动态耗气量;仪表气源装置容量
1 各型号的电/气阀门定位器耗气量
气动薄膜控制阀、气缸阀还是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执行机构,如果是调节式,还需配定位器,因此电/气阀门定位器耗气量的节能是一个设计中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耗气量估算使装置仪表空压机的容量确定相差悬殊,从各种定位器样本看,由于单位不一样,状态不一样,差别很大,从表面看会相差8倍之多,如果100只阀门,供气量会相差很大(见表1)。

表1 国内外单作用电/气阀门定位器耗气量(标准状况)

生产厂

型号

供气压力/kPa

样本上的耗气量/(m3/h)

输出50%时的耗气量/(m3/h)

Fisher

DVC-5000

0.3

DVC-6000

0.4

Neles

ND-800

0.3

ND-9000

0.4

Yamatake

AVP-302

0.24

Samson

140~600

0.09

Siemens

PS2

140~700

3.6*10-2

Koso

EP-800

0.3

Bellofram

YT-1000

0.18

上海长城

CCCX-4000

0.3

鞍山仪表

0.192±0.120

上海自动化仪表七厂

ZPD

1.5

2 完整的耗气量表示法
按工业自动化仪表术语《通用术语》,对耗气量的定义为,耗气量:稳态时,仪表在工作范围内所消耗气体的最大流量。因此完整的耗气量表示法,与供气压力、流量、输出开度等表示方法均有关系。如上海长城CCCX-4000电/气阀门定位器样本所示:单作用执行机构,在140KPa气源压力,输出为50%时,耗气量(标准状况)5L/min。
据了解,浙江某厂曾对现场运行的控制系统用孔板对控制阀耗气量进行测试(以下数据未经用户核实,仅作参考),如表2所列。

表2 浙江某厂实测在控制系统稳定运行时控制阀耗气量(标准状况)

带国产ZPDⅢ型定位器的控制阀

带国外90只低耗气量定位器及其他的控制阀

共115只控制阀

共111只控制阀

120m3/h

40m3/h

3 定位器耗气量小的优点与缺点
3.1 节能
控制阀耗气量包括定位器耗气量和执行机构薄膜(气缸)的耗气量。因此在系统稳定运行时能使供气减少,从而节能。如有100只阀门在稳态时(标准状况),每只定位器1小时内的耗气量为1m3/h,而每只定位器耗气量为0.5m3/h,则只用50m3/h,在1h内明显节约仪表空气50m3。
3.2 仪表结构要求高
定位器耗气量小,对定位器的结构与加工精度要求高。这是某些定位器在制造时,为保证仪表性能而宁可让耗气量大一点的原因。
3.3 定位器耗气量要小,但要保证阀门动作
阀门动作快慢,取决的因素很多。定位器的功率放大器的能力是阀门动作快慢的决定因素。如果定位器耗气量太小,则要考虑是否影响阀门动作速度,特别是大阀门的动作速度。
4 各种结构的阀门定位器都有一个合适的耗气量
从目前的调查看,各种电/气阀门定位器的耗气量均与结构有关。其趋向亦不是耗气量越来越小,而是一个合适的耗气量。从表1可知标准状况下,Fisher DVC5000 耗气量为300L/h,而发展到DVC6000型时耗气量为400L/h,Neles ND800 耗气量为300L/h,而发展到ND-9000型时耗气量为400L/h。
5 控制阀耗气量要考虑动态耗气量 控制阀的结构如图1所示,当控制阀稳态在某一开度时,仅定位器耗气,其耗气量只需要考虑定位器的耗气量。当控制阀动作而开度改变时,阀杆上下运动,膜片上下动作,使薄膜室内空气排出,这部分动态排出气量决定于阀的动作大小及频繁程度,并与薄膜头大小有关,不管使用何种定位器,这部分摸头的耗气量总是一样的。因此控制阀耗气量等于定位器耗气量+执行机构耗气量。特别在开停车时以及系统波动大时,阀门动作大且频繁。薄膜要进气、放气,要考虑足够大的阀门用气,不能因定位器耗气量小而将整个控制阀耗气量估的太小。

从笔者的调查来看,标准状况下,对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