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钟表)式多圈绝对编码器原理【转载】

楼主(2008-11-04):
  传统的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单圈绝对值编码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 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 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转载自:深圳市正负科技有限公司网页】

网友A:
呵呵,上面的内容最早就是在中国工控网论坛(传感器)上的(2004年),波恩要转载,怎么绕道深圳去了。

网友A:
绝对值多圈有电子增量计圈与机械绝对计圈等多种,(还有其他几圈方式,但不多见)。机械绝对计圈,无论是每圈位置是绝对的,而且圈数也是绝对值的,但是,这样的话,圈数就有个范围,例如现在较多的4096圈和65536圈两种。这样,就有人提出来,超过圈数还算不算绝对的?在一次加工中不超过圈数,或停电移动不超过1/2圈数,当然是绝对的。

电子增量计圈,通过电池记忆圈数,实际上是单圈绝对,多圈增量,好处是省掉了一组机械齿轮,经济、体积小且没有圈数限制,似乎也不错,但是他毕竟是多圈增量的,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值,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值?就是不依赖于前次历史的直接读数。它在停电后,由于电池低功耗的要求,移动的速度与范围其实是有限制的,另外加上电池的因数,可靠性方面还是要有疑问的。尤其是如果计圈的失误,反而无法找到原来的绝对位置。

事实上,很多人理解用绝对值,都是停电后移动的问题,却不了解德国人在运动控制中用机械真多圈绝对值的真正用意,由于真正的绝对值是不依赖于前次历史的直接读数,那么,在高速中,更本不用担心丢数据,在运动控制中,也不需要一直去跟读编码器的数值,再加上EnDat 等快速通讯,可以节省出大量的时间来完成其他的运算,从而来解决高速同步,多轴联动等问题。

网友A:
另外,上面说到,机械多圈绝对值,其停电后可移动位置是1/2圈数,例如4096圈中的2048圈,而不是4096圈,因为停电后的移动是可能正转或反转,考虑到绝对值的唯一性,可移动位置是实际是2048圈。

楼主:
原来是@Q的大做,真是舍近求远了,汗! 转载原因主要是看上了多圈编码器的这张示意图。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值?就是不依赖于前次历史的直接读数”“在高速中,更本不用担心丢数据,在运动控制中,也不需要一直去跟读编码器的数值...”———顶!!!@Q不愧是编码器行业的技术专家和鼓吹手。

楼主:
图中是Küebler公司多圈绝对编码器用于多圈计数的的钟表式齿轮组照片,3个齿轮,每个上面有5圈格雷码码道,共提供12位,即4096圈物理计数。
另外,展会上见过海德汉的多圈绝对编码器是6个齿轮,提高12位多圈计数;Avago的14位/12位多圈绝对编码器模块上的齿轮为7个或6个,每个齿轮有3位格雷码检测,可提供2位有效的多圈计数,另一位用于进位选通(关于这一点没完全弄明白)

网友B:
我觉日系使用增量型编码器,然后用电池进行断电后的供电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多圈位数几乎没有限制,成本低,虽然可靠性低一些. 机械式绝对编码器具有断电后,不需要电池供电的优点,但是成本高,而且由于是机械式的,存在齿轮损坏的可能.

楼主:
在安全问题上,成本的支出最终肯定是划算的。

欧系的这些齿轮无疑列外都是号称航空材料,耐用度三四十年的。

网友C:
怎样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

网友C:
波恩先生:我用万用表卡变频驱动系统的零线和三相电源线,其万用表的读出值是该驱动系统的漏电流吗?麻烦您了,

楼主:
刻线所表示的码型本身就是唯一的,通过光电方法检测出来就是了。

关于漏电流有安规标准可以指导您如何测试,与此话题相去甚远。

网友D:
真是高手论剑,光芒四溅.

网友C:
波恩先生:帖子中的图片放大后仍然看不清楚,尤其标注

网友C:
波恩先生:帖子中的图片看不清楚啊

楼主:
原图既是如此  !

网友A:
我也给一张图:

上海精浦机电GEMPLE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用的齿轮组

该齿轮组目前为国外厂商提供,和波恩介绍的一样,据称10年以上没有问题。
另外要说明的是,由于编码器内部用光电或电磁的非接触原理工作,其实齿轮组几乎没有负载,这一点与变速箱齿轮带负载磨损是不同的,故寿命应该较长。
尽管齿轮组是用进口的,但我们上海精浦机电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是完全自主产品,有四项自主专利,其中有两项实用新型已获批准,另外两项发明专利正在受理公告期中,并经上海市级相关单位查询,“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楼主:
to“@Q”:精浦的多圈绝对式编码器3级齿轮组也是提供12位计数吗?是光电结构的吗?

网友A:
是的,是光电的齿轮组码盘,12位4096圈。该绝对值齿轮组真多圈编码器已经在风力发电、动臂吊车,大跨径天车同步等新技术领域发挥作用,已被上海专家组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换项目。

网友C:
:@Q先生:您给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编码器内部用光电或电磁的非接触原理工作”好吗?

另外,顶楼上那张图需要多少 光电检测元件 ?

网友C:
是不是需要12组阿?

网友A:
CGP888:建议你去看我的博客,那里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较清晰的图片: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

楼主:
@Q先生的齿轮组中应该共有6个检测齿轮,每个齿轮看来可提供2位格雷码计数,而Küebler公司的有3个齿轮,每个提供5位格雷码计数;以及Avago的6个齿轮,每个齿轮有3位格雷码计数,虽然都是提供12位多圈物理计数,但是那2家的每个齿轮都要多余1位计数,从avago的文档看这一位是用于高位齿轮的计数选通,不知@Q先生如何看待贵公司产品与这一点的差别?期待@Q赐教。

楼主:
较清晰的齿轮式多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图片,转自@Q的blog(真是金屋藏娇啊!),有小小改动,@Q勿责怪哦

网友C:
好,费心了!

楼上两位先生谁介绍一下编码器的电路啊,如何整形、放大、细分?@Q先生介绍了四倍频,那继续深倍数的细分呢?波恩先生不要保守啊

楼主:
原理很简单,就是θ=arctg(sinθ/cosθ),其中sinθ和cosθ分别是正余弦通道的采样值,个人以为实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对付信号的零点和幅值失调,以及信号失真, 没实践过所以想保守也没机会呀!

网友C:
哦    不吝赐教,难得!

网友E(2009-02-10):
说的很好;也通俗易懂;不错

网友F(2009-07-06):
大家好!我一直在关注对绝对编码器的发展动向。近年来我申请了一个《阵列式绝对编码器》的专利(ZL03109729.0),不久就可拿到中国专利局的发明专利证书。新专利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多码道绝对编码器,工作原理极简单,一句话就点破。大家都知道线阵CCD吧?我的《阵列式绝对编码器》就是把线阵CCD弯成一个圆环,而且首尾衔接。这不就是单圈的绝对编码器吗?现在CCD的象元间距约5微米,CMOS更小才1点几微米。如果用集成电路工艺,把阵列感光元件及其读出处理电路都做在一个芯片上,其效果必然是:结构简单,尺寸小,工作可靠,抗冲击震动,量产后的成本极低。所以我乐观的估计,它有可能最终将传统的多码道编码器淘汰出局----我的想法是否太天真了?希望听到批评指正。

至于绝对编码器超过一圈以后如何记数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用光电计数。在码盘边上做一个缺口,转一圈记一个数。如果关机后记忆电池要求耗电极小,建议用磁阻传感器,这些国内都有了。

楼主:
ZL03109720.0 ?  刚刚拜读了该专利公开说明书,个人以为成本瓶颈在于CCD环的直径。

而且既然有了单圈绝对信息,伪多圈信息还需要单独计数吗?

网友F:
波恩兄,谢谢回复。其实我只关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本身的问题。至于多圈记数是因为看到论坛里的讨论临时发表点意见。我认为从逻辑上的统一性来说,既然单圈是用格雷码记数,多圈自然也应当用格雷码记数(其中加几个齿轮只是必要的技术手段)。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完美,实际上真能“不依赖于前次历史的直接读数”吗?试问如果众多的光源和接收元件中,或者是数据处理电路中出现故障,必须把编码器拆下来修。修好后再装上去,所有“前次历史的直接读数”恐怕只剩下理论意义了。因此如果从实际出发,采用光电多圈记数(适当辅以多圈的机械零点对准标记,防止万一光电记数丢失后的复位),也是合理的选择。这两种方法恐怕无法脱离其应用环境而孤立地比较优劣,“存在即合理”,它们必定各自有其最适用的场合。

楼主:
线阵CCD的成本可以做到很低,但环形CCD就工艺而言属于面阵,这样的成本楼上评估过吗? 而且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在技术上也出现了单一码道的伪随机循环序列码,多码道的格雷码已不再一统天下。 楼上如果有兴趣研究研究可用于单一码道的伪随机循环序列码则一定会在绝对编码器技术方面有所收益。尤其是用于超长范围(3米以上)的精密直线光栅绝对位置检测。

至于钟表齿轮式多圈绝对编码器,这是业内的应用标准,所谓不依赖于历史计数值,当然是在一次安装之后有意义,否则编码器轴相对于检测目标轴的机械位置都跑了,还何谈绝对位置,至于这类编码器的可靠性如何,那就可能只能咨询国际上可供应此类编码器的厂商了。国内除了“@Q”的企业,尚未见到更多可自主开发此类多圈绝对式编码器的企业。

欧美厂商采用真多圈绝对编码器的原因可能还受制于严苛的安全法规,其实就连日本的大隈等机床企业在伺服电机上也长期采用真多圈绝对编码器,而不是日系通用伺服普遍采用的伪多圈。

网友F:
看到论坛里登载的多码道绝对编码器的码盘图形,虽然原理上成立,但似乎是把内外码道的图案画反了。就是说内码道直径小,应是高位:只需一黑一白两道刻线。外码道直径大,便于多刻度,所以是低位。例如12位分辨率4096的码盘,这4096条刻线当然是刻在直径大的外码道上才方便。但我观察了论坛里引用的几张图,包括多圈计数的各级小码盘,都一律是外圈疏内圈密,是不是在多圈绝对编码器里真是这样安排的?

楼主:
楼上看的很仔细,实际的编码器盘片确实是内圈疏、外圈密。

本人在五楼贴的多圈编码器齿轮上有5bit的gray码道,就是内圈疏外圈密。

下图是Avago的11位绝对编码器盘片,同样是内圈疏外圈密。

网友G(2009-11-05):
有种方法,可以把单圈绝对值编码器通过程序 实现多圈绝对值的功能

网友H(2014-04-21):
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全多编码器的齿轮组合是怎么计算圈数的,可以加我QQ交流一下的123193561

网友I:
参考5楼Kübler公司多圈绝对编码器用于多圈计数的钟表式齿轮组照片,有3个透明的计数齿轮,每个计数齿轮上有5圈格雷码码道,可提供4位有效位的多圈计数,即每个计数齿轮可以计16圈,三个计数齿轮所计圈数乘起来就是16*16*16=4096圈,即提供12位多圈计数。

图中算编码器轴,共有10个齿轮,其中有1个金属齿轮,位于编码器轴上,2个惰轮(被遮挡),7个双联齿轮,每个双联齿轮上的齿轮一大一小。各齿轮的传动关系为:

第1级双联齿轮上部的大齿轮与编码器金属轴上的齿轮啮合,传动比可能是1:1

第1级双联齿轮下部(被遮挡)的小齿轮与第2级双联齿轮下部的大齿轮啮合,第2级双联齿轮上部的小齿轮与第3级双联齿轮上部的透明大齿轮啮合,该齿轮为第一级计数齿轮,与编码器轴齿轮的减速比为16:1;

第3级双联齿轮下部的小齿轮与1个惰轮(被遮挡)啮合,惰轮与第4级双联齿轮下部的大齿轮啮合,第4级双联齿轮上部的小齿轮与第5级双联齿轮上部的透明大齿轮啮合,该齿轮为第二级计数齿轮,与第一级计数齿轮的减速比也为16:1,与编码器轴齿轮的减速比为16:1*16:1=256:1;

第5级双联齿轮下部的小齿轮与另1个惰轮(被遮挡)啮合,惰轮与第6级双联齿轮下部的大齿轮啮合,第6级双联齿轮上部的小齿轮与第7级双联齿轮上部的透明大齿轮啮合,该齿轮为第三级计数齿轮,与第二级计数齿轮的减速比也为16:1,与编码器轴齿轮的减速比为16:1*16:1*16:1=4096:1。

网友J(2015-01-22):
有人知道伪多圈编码器的实现原理吗?

网友K(2015-03-25):
牛逼,佩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