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稳定

楼主(2008-11-04):
求助!!!!!

伺服电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应该是抱死的,但我司一台西门子伺服电机确是在左右不停的摆动。

那位师傅给点建议!!!或帮助维修亦可!!

网友A:
多大的联系我啊13480873616

网友B:
伺服电机驱动器参数调整不当,延长速度回路积分增益,增加位置平滑时间,这样将延长定位时间,左右不停的摆动是电机处于震荡状态,

网友C:
应该是编码器故障,QQ:295327015

网友D:
先检查电机编码器 再检查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