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设定值异常的问题

楼主(2008-11-04):
最近在工程中接触到一个奇怪的设定值异常问题。

该设定值大部分时间工作正常,偶然会呈现异常状态(正确的逻辑设定值的10倍),在短暂的异常之后(通常持续不到1分钟的时间),会自动恢复至正确的逻辑设定值。

CPU为西门子314.

曾电话西门子中国,他们的技术人员猜测是 地址重复或者逻辑问题。但是该设定值是在数据块DB中,并且我在CROSS-REFERENCES中并没有发现该数值被其他无关的块调用。

请各位工程师朋友帮忙,即使是猜测也可以。小弟现在是除了怀疑CPU抽筋,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性。

网友A:
是很奇怪,我也希望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我是怀疑地址重复问题

网友C:
建议换DB来试试看.从你的现象来看多半是地址重复了

网友D:
没有遇到此类情况

不过楼主说的  PLC抽筋 倒是很有意思啊

期待原因

网友E:
个人认为不需要研究啊,你换个绝对没有用过的DB或M来试试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可以更换一下DB地址来试试

网友G:
我也是怀疑地址重复问题
有时候别的地方用到DBW,DBD之类的,其中包括DBB,DBX等等

网友H:
     换个地址试试。

网友I:
你的CPU连接HMI了吗?如果连接了,是不是HMI中设置的问题

网友J:
换个地址试试

网友K:
应该地址重复了....不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L:
可能有的地方用的地址是间接寻址的,或者就是CPU有问题,CPU有的时候会出不可思议的问题,比如1和0相与得到1等等,你将CPU冷启动后重新装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