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动自行车冲电器的高手前辈吗?

楼主(2008-11-04):
求助 有懂电动自行车冲电器的高手前辈吗?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你这样一般是没有人回答你的。

楼主:
我是同事好几个冲电器坏了.我无从下手我只知道是开关电源,.有电路图和相关资料的发份给我谢谢了.yxwscm@163.com

网友B:
如果有也给我一份 谢谢 jiejie25@163.com

网友C:
修过几个,所接触过的大多都是3842控制,其6脚是否有电压输出,这是开关场效应管的,还有5脚是否有大约5V的电压输出。加到脉冲变压器有没有电压,在330V左右,如没这电压就是前面电源部分坏了,如有这电压可能是场效应管坏了。还有所联接的几个色环电阻,看有没烧断,记得换电阻时阻值一定要保持原来的。好象改变效应管输出脚的那个电阻会改变输出电压的。风扇部分坏的话看看,联接风扇的那个三极管导通没有,还有那个好象是358的(不怎么记得了)没有有输出,(导通三极管的)有没有比较电压输入

哎,本人语言表达能力不好,不知道看了能了解多少,不好意思,多多包涵

楼主:
非常感谢,4 楼梦驼铃.您有图纸吗,发我.谢谢!.明天到单位看下.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您订阅电子报吗,07年的合订本上就有许多关于充电器相关文章,而且带图,可以参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