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请教

楼主(2008-11-04):
请教:

我厂现在已经投入生产了,但是还没有ABB的授权文件,在演示版下运行。请问除了趋势无法看还有那些存在的隐患。100天以后到期了再重装软件是否还能生产,有何弊端。

谢谢高手们。

网友A:
100天后可以用,用打狗软件也行,就不要重装了.

楼主:
打狗软件在那里能下到?谢谢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是不想重装的

网友A:
向ABB技术支持要,不过他们不推荐采用, 说是影响运行.

网友B:
买一个受权吧

网友C:
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7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8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9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9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9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9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9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3195.html

网友D:
如果是工厂,买一个授权不就行了,停产的话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小的。

网友E:
你这问题我们要详谈~!~加QQ:277375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