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耗电问题

楼主(2008-11-04):
最近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台90kW的风机由变频拖动,在35Hz固定频率下连续运行,但是每天的耗电量是不一样的,最多比最少要相差100多度电,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出力不一样,耗电也不一样呀,

网友B:
负载在变啊,你固定了频率只是固定了转速,当负载的转矩增加后,变频器自动的会提高电流使电机保持35HZ的转速,这样耗电自然增加了。

楼主:
风机负载昨天和今天会不一样吗?和气候有没有关系?

网友C:
风的温度

网友D:
耗电量主要看电流,和转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变化的是负载--风机。有时候外面的风会吹动风机运转,影响负载的电流!

网友E:
负载,就是阀门开的大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