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E54O 1.5KW的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11-04):
我有一台三菱FR-E54O 1.5KW的变频器,其中第79项“操作模式选择”:如果选“0”,然后按面板上的“RUN、FED、REV”键变频器可以运行;如果选“3”,然后短接“SD和STF或STR”端子,则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报错。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看看控制板上的那个源型、漏型的跳线是不是被人改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主控板有问题吧

楼主:
我和其它几台比较了,源、漏型跳线没问题呀。

网友B:
量一下SD和STR、STF端子间的电压,查一下频率设定。

网友C:
全新二手三菱FR-E54O 1.5KW的变频器转让。短信:13355210251

网友C:
全新二手三菱FR-E54O 2.2KW  ,1.5KW的变频器转让。短信:133552102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量一下SD和STR、STF端子间的电压,查一下频率设定。

我有二台1.5KW的三菱变电频器都是上述故障情况。三楼的朋友能具体说一下电压吗(交流还是直流,多少伏)?我设定的频率是30HZ的样子呀。

我还有一台也是1.5KW的变频器,面板上显示“ERR”一直闪烁,然后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请问这大概是哪里的原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