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1pg

楼主(2008-11-04):
           m8000

|---------||---------------------------------------------------------------【from k1 k28 k3m350  k1】

请问正常开机时,M350为1,就是BFM#28  B0 =1,为什么有时开机会B0=0,不能正常工作。

按理开机时B0=1。B0=0时。PGO产生脉冲。

请问为什么有时开机会B0=0,那里有问题。但是关几次电源就能正常。

请问是不是外围光电等,能否影响B0?谢谢

网友A:
肯定是程序编错.不要按照抄案例.

楼主:
一直能用的。不是我编的,设备厂编的。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到新PLC就出故障了?

楼主:
不是,有时不正常?是关几次电源就能正常。

网友A:
那还是程序问题,没错的.

楼主:
设备厂的程序不会的吧?用了好多年?请问外围光电等,能否影响B0?谢谢

网友B:
这现象我在做电工时多的是,停机关电几次就正常了,是奇怪,就是查不出原因在哪?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