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 22K求助

楼主(2008-11-04):
现有一台EV2000 18.5/22K上电运行几分钟,输出平衡。后板显示8888闪动,面板失电,接触器甩开。测主板电压5V 15V 24V  3.3V都正常。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望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是面板失电后你测电压正常还是没出故障是测量的

楼主:
请教 该怎么弄,给我参考,好了我给你维修费的3/1

网友B: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子,主要还是在开关电源这块,有时是电容的关系,有的是电路绝缘不好,有轻微的短路,还有是风扇方面,你试着看一下.

楼主:
谢谢孑孓,我的这个换上别的主板都是好的。风扇运转正常,坏的主板电容都已经更换。现在还是不行。

网友C:
换换排线和底座shishi

楼主:
已经修好,主板问题。

网友D:
想了解的具体点

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E:
艾默生~!~!问题加QQ:277375575

网友F:
我的5.5KW和你一样呀!请问具体是主板那里的问题呀!老兄可否说清楚呀!

网友G:
如果大家都像楼主的人,出来问了问题,最后问题解决了,也不告诉大家一下,我看大家以后都不想回答问题了,怪不得现在工控网上面回答的都是什么换板啦,换机子啦,那这样还修个屁啊

网友H(2008-12-16):
是啊!是啊!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