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聘请OPC或DDE Server编程高手(用VB)

楼主(2008-11-04):
我需要用VB编写一个仪表的OPC或DDE驱动程序,以便把我的仪表数据实时显示在InTouch的界面中去。我的仪表可以提供API开发包,或者ActiveX控件。

有哪位高手熟悉OPC 或 DDE Server的编程,请和我联系,邮箱 s09xizh@hotmail.com,必有重谢。(因为我的设备在上海,所以最好高手也在上海,便于调试。)

网友A:
我熟悉OPC和DDEServer开发,也在上海,但我用的是Delphi,不会VB

网友B:
你可以用iocomp3.0的控件,其中内置了OPC的功能,可以用InTouch作为OPC的服务器,然后调用控件的写数据功能

网友C:
我写过OPC Server,用的是拓林的服务器开发包;DDE我也做过,并且和InTouch一起用过。都是用VB作的。有机会联系一下。我在天津。
mqlxp@163.com

网友D(2009-04-26):
用VB写DDE比较简单,OPC用VB写要难一些,不过采用调用DLL的方式,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般遇到特殊协议的话,如果组态软件中没有这个协议,我们就自己用VB写OPC Server。然后组态软件做Client读取数据,就像读取其他OPC Server数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