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温下的PP颗粒偏心切断蝶阀应该选什么密封材质?

楼主(2008-11-04):
常温下DN250口径的管道,通过气体输送PP颗粒(4-10mm),现在要选切断蝶阀,我选的是气动双作用偏心蝶阀,材质是304SS(阀体,阀座,阀板),密封面用304SS的硬密封可以吗?

还有就是国产的一般能做的VI级(就偏心蝶阀)密封吗?因为我以前用了硬密封感觉泄漏量有点大,但是是在现场观察的,没有具体的数据。

网友A:
用金属密封的当然好,不过价格贵点

网友B:
压力和温度多少,主要是温度,如果温度低,可以考虑用衬胶蝶阀,你的物料颗粒算大的了,用硬密封可能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