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82输出不稳

楼主(2008-11-04):
一台18.5KW 丹佛斯VLT2882变频器,使用大半年时间都表现正常,最近发现输出不稳定现象。主要表现为,给定一定的情况下,空载输出有明显的频率波动,当加载负载后,性能劣化严重,频率及输出电流发生明显波动。但未出现过流等报警信息。通过查找资料,担心是否为内部元件损坏。不知坛内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请给予明释。多谢

网友A:
空载时频率波动有多大

楼主:
空载频率波动幅度不算太大。带负载后如果输出频率为10HZ的话,那么波动最大到17HZ左右。

网友B:
如果电位器是好的,你换一下主板试

网友C(2009-04-02):
驱动电路有问题.剪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