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8-11-04):
小弟初学,有一个小问题:

 变频器的端子,比如正反转的,直接接通COM端就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并没有加外置电源

那么从PLC输出的正反转信号,是有外置24V电源的,在接通后相当于对变频器的端子施加了电压啊,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啊,能这样接吗?

网友A:
把变频器COM端子与PLC的COM 端连接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
我的输出只有一个com口啊,我得用来接24v+啊

网友B:
看说明书,上面有现成的介绍,根本不需要外接24V电源。

网友C:
变频器内部都有24V+的输出端子,根本不需要从外部引!

PLC上输出点只是一个干接点,根本不存在电压(相当于一个常开点\常闭点),不存在你说的那种问题!去好好学习一下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