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楼主(2008-11-04):
我们公司了6块GALIL DMC1425,DMC3425每块都有问题的,过个二三个月就有问题了,要么编码器采集不进来,还有模拟量没输出,要么一上电就红灯故障,不能复位,请刘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刘工,请你分析一下原因,客户都在说了.

楼主:
中宝伦买的.刚在国庆修了一块回来,今天在工厂试,还是没修好.两路编码器采集数值不一样,同一个编码器.同转一圈.

网友A:
刘版主是中宝伦的吗?

网友B:
我不是中宝伦的。作为代理商,我不能说产品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两个型号我们是好久不卖了。美过人的卡,并没有的单独针对中国的电气环境改过什么东西,所以,对现场电气要求比较高。但是您只用两三个月就都有问题了,您的现场干扰也大了一点。看看接没接地线(接的是不是地线),电机驱动器有没有加滤波。

楼主:
接地肯定接好的,这个可以排除

驱动器(15KW的变频器+编码器 两个)侧肯定是不会加滤波器的。我们都是在原来的设备上改造的。

控制卡这有没办法加什么东西可以抗干扰

网友B:
控制卡加东西来抗干扰,这想法用来保护卡不损坏也许是有效果的。从您出现的故障情况来看,需要保护的有编码器输入口,模拟量输出口,卡的工作电源,可能还要保护以太网口。但是,这很难保护您的设备工作正常。

让编码器口不被干扰尖峰击穿并不难,在卡的接口附近加上保护或者隔离器件就可以。但是让这些干扰尖峰不影响控制卡正常的脉冲计数就很麻烦了。模拟输出口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干扰太大,这些隔离器件本身会不会坏,也是个问题)。

您是付钱从中宝伦买的卡,建议让中宝伦来给您解决。

网友C(2008-12-16):
您给中宝伦打电话再联系处理一下吧,010-82840851 !您现场的应用环境最好描述清楚!我怀疑是现场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