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

楼主(2008-11-04):
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参数一般应如何设置

网友A:
变频器直流制动如下:

1、设置直流制动有效参数

2、设好直流注入电流和电压的大小参数

3、设好直流制动起始频率

4、设好直流制动电流与电压为多少

做这完这些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对:蓝海华腾 关于

变频器直流制动如下:

1、设置直流制动有效参数

2、设好直流注入电流和电压的大小参数

3、设好直流制动起始频率

4、设好直流制动电流与电压为多少

做这完这些应该差不多了。

内容的回复: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设哪些参数,而是设置这些参数要尊循什么原则

网友B:
先设制动起始频率  一般不超过10 HZ  过高的话容易导致变频报过流故障

制动电流的设置是在满足了制动效果的情况下,逐步降低制动电流.

网友B:
如果制动电流超过100%还无法实现制动效果  建议换能耗制动

网友C:
haha只要是不过压就可以^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