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嗡嗡响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04):
我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运行起来嗡嗡响,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A:
 轴承是不是缺油了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B:
电压不正常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C:
如果转速低的话可能缺相或 匝间短路

网友D:
检查供电         接触器        拿手转转看可以转动吗           如果都没问题   那是电机线包坏了

网友E:
有可能里面的轴承坏了,条件允许的话拆开来看看。我就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F:
先量一量各项电阻是不是一值

网友G:
  测下电流,如果在正常值就看下轴承,如果没问题再看下负载.如果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H:
要看是声音是怎么响的,若用变频器后,本身就会产生电磁噪音呀。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网友I:
轴承供应.010-67620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