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挤出生产线

楼主(2008-11-04):
有没有在像青岛海螺,大连实德这样一类生产朔料异形材,管材企业工作的电气维修同行啊?本人在湖南从事维修电工12年,主要维修朔料挤出生产线,干混料配混装置,门窗组装设备。希望与各位交流工作经验。

网友A:
晚上好老同行本人在ykk建材从事电气维修工作

网友B:
同行           电气维修工作

网友C:
塑料挤出机我们这有近三十台,大大小小厂家各异。

楼主:
我们这儿10多年前就有德国进口生产线8条,主螺杆采用直流电机,喂料,牵引采用无刷直流电机,配置相当不错。还有两条申威达生产线,采用S7-313控制也还比较稳定。近几年还买了几条宏益的生产线。才参加工作时,很多东西都没接触过。其实我们这类型企业的电器应用方面算比较先进的了,变频器,plc,触摸屏,数控机床在我们公司都有应用。不学不行啊!就算作一名工人也要作一名有技术的知识型工人。12年过去了,边作边学,感觉这12年没有虚度。尽管我们这儿电工待遇相对偏低,仪器仪表,气压传动,高压运行,低压维修,局内电话线路,杂碎事情都得做。人手却越来越少。其中的滋味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啊!不知同行们的工作情况如何啊!

网友A:
请问各位切割锯不工作原因出在哪

网友A:
请问各位数显温控继电器ALM指示灯闪烁什么意思

网友D:
我们有意大利的挤出机,DC MOTOR.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问各位切割锯不工作原因出在哪

查查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F:
我和楼主有同感,”杂碎事情都得做。人手却越来越少“

网友F:
想问楼主个问题,我有个朋友想改一台挤出机,用变频调速代替滑擦调速,不知精度咋样,选什么品牌(国产)的变频器好。

楼主:
对:taoren 关于

想问楼主个问题,我有个朋友想改一台挤出机,用变频调速代替滑擦调速,不知精度咋样,选什么品牌(国产)的变频器好。

内容的回复:我们公司是生产塑料异型材的企业,我发现基本上我们的生产线上主机都是采用进口变频器如三菱,富士,OMRON,LG等,国产只有喂料,牵引中有应用.我们自己对稀土永磁驱动的牵引机作过改动,改为国产雷2000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国产立星边屏器也不错.滑差调速太老式了,听说南京宏力有应用,没见过.一般主机电机是37千瓦的吧.因为出现问题我们以前也更换过一台LG主机变频器,价格好象在2万元以内.只要调整启动方式即可,别的默认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问各位切割锯不工作原因出在哪

要看您的切割机控制类型了,有的用继电接触控制,有的用PLC控制.我们厂还有用可编程继电器LOGO!控制的.其实简单.弄动动作过程.把线路走通,无非简单线路和气路问题.

楼主:
对:zhangjun6102 关于

我们有意大利的挤出机,DC MOTOR.

内容的回复:直流电机维护起来挺麻烦,如更换碳刷啦,换相器磨损要移动碳刷位址啊,换相器磨损严重要抽芯车刀啊.几何线要作记号不然够调.我们这儿有10多台德国直流电机要维护.无刷直流电机做喂料伺服驱动好,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G:
同行  不知道大家的待遇怎么样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湘瑞型才的呀

楼主:
对:工兵LIU 关于

楼主是不是湘瑞型才的呀

内容的回复:您哪儿的啊.

网友H:
朔料挤出生产线是什么意思吖,楼主可以发些实际的设备照片上来吗?

网友I:
好象是做塑料管材的设备。

这个我以前有见过,把塑料原料颗粒加在挤出机前,然后通过这个机台,出来成型的PVC、PPR管之类的。机身比较修长,嘿嘿

网友J:
在这行做了十几年了....没有什么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