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11-04):
近来步进电机老是无法精确控制,转速难以精确,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A:
你要精确到什么程度?

网友B:
可以在步进电机驱动上细分一下

网友C:
说的如此含糊,咋回答呢

网友D(2009-03-20):
请问高手们,160BF5C步进电机没有驱动器,如何配呢 ?我是新手,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E:
楼主怎么不回答啊? 到底要精确到什么程度

网友F(2009-09-27):
加编码器反馈检测电机位置,然后在控制器上做修正。

网友G:
又是一个老帖子翻出来,楼上的纯粹是误导别人,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搞销售的人才会这样

网友H:
步进驱动容易丢步,最好使用伺服,精度高,推荐国外安川的,国产时光科技的,便宜,呵呵

网友I:
使用带有编码器反馈的步进系统.比如德国TRINAMIC开发的PanDrives 系列的产品是个智能系统,因为其包括了控制功能,驱动功能,反馈以及多种通讯等.

请看下面的图

网友J:
上楼的能发个联系方式出来吗?谢啦

网友I:
13812617052    或者登陆: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h=1

网友K:
是驱动器和控制器有问题

要把驱动细分一下。可以咨询:13809070957

网友I:
细分的作用是提高分辨率并不能提高精度,在低细分下是可以提高电机的精度但这只是细分的附带功能,对于某些电机来说细分超过16之后再增加细分对精度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了.

许多人误认为增加细分数就可以提高电机的精度,差异!!!!!

网友L:
细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精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正如楼上说的,细分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对精度造成影响。当然细分越高可以使电机运行的更加平稳。

网友G:
针对楼主的情况,根本不是细分不细分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加不加编码器反馈的问题

网友I:
步进电机老是无法精确控制,转速难以精确

////////////////////////////////////////////////////////////////

速度不精确分析起来原因比较多,有可能是丢步引起,驱动器质量太差,斩波电路频率太慢,另外就是也和电机的质量有关磁隙是否均等,轴承润滑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