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零线一般情况下为什么会有电?

楼主(2008-11-04):
请问一下零线一般情况下为什么会有电?

网友A:
如果有负载在工作时,你用手触到零线的话,是会感觉到有电的

网友B:
单相电路中,只要工作就有电流流过,但是在TN系统中由于零线是取自变压器的中性点.且中型点接地.所以一般是不显电性的(不触人).但当中性点断开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点偏移,这时零线就对地有电压会触人.还有就是当零线电阻很大,零线对地电压台升也会触电,所以零线对中性点的电阻要尽可能的小小.

楼主(2009-01-26):
对:杨小伟 关于单相电路中,只要工作就有电流流过,但是在TN系统中由于零线是取自变压器的中性点.且中型点接地.所以一般是不显电性的(不触人).但当中性点断开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点偏移,这时零线就对地有电压会触人.还有就是当零线电阻很大,零线对地电压台升也会触电,所以零线对中性点的电阻要尽可能的小小. 内容的回复:我有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道,为什么零线在一般情况下是带电的

楼主:
对:浮云飞鱼 关于如果有负载在工作时,你用手触到零线的话,是会感觉到有电的 内容的回复:我有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道,为什么零线在一般情况下是带电的

网友C:
零线断了,碰巧线路上火线与该零线间有负载连着

网友C:
也可能是此刻火线碰到零线上了,而保护未即使切除故障

网友D:
三相负载不均heng

网友D:
三相负载不均衡,或有段线。

网友E:
N线断了,或有人加了开关

网友F(2009-03-07):
三相不平衡啊

负载不对称啊

网友G:
三相不平衡时

网友H:
三相不平衡时或者零线接触不好时会带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路中,只要工作就有电流流过,但是在TN系统中由于零线是取自变压器的中性点.且中型点接地.所以一般是不显电性的(不触人).但当中性点断开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点偏移,这时零线就对地有电压会触人.还有就是当零线电阻很大,零线对地电压台升也会触电,所以零线对中性点的电阻要尽可能的小小.

说得对。

网友J:
有道理!综合以上说法。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