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问题。急

楼主(2008-11-04):
           小第最近对一台老式的注塑机做节能改造。该机是龙岩塑料机械厂制造。型号是SZM-1200X12雨鞋注塑成型机。该机PLC控制。没有电脑显示面板。上面只有一个数字显示加料克数数显面板。目前已把变频接地。RST。UVW,6条线都缠绕了磁环。总共绕了4圈左右。但是现在注塑机一到溶胶动作时,显示加料克数的面板上就会有乱码出现。

    请教各位老师怎么才能把这个干扰解决点哈。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干扰确实很厉害, 是不是PLC与变频器安装在同一个柜 ?把模拟信号线是否用屏蔽线 ?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一体柜改的,但是装PLC的控制柜和变频起理的非常近。我是用的屏蔽线采的信号。听说能用隔离电压器屏蔽掉干扰。但是我没有用过,请问用这个东西有用么,应该怎么用呢????谢谢

网友A:
我们单位有个柜,台湾人做的,做工很精致紧凑,PLC与变频器在一个柜,里面也有很多仪表,用的也好好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隔离变压器可以有效防止PLC受到来自电源的干扰的,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从别处取一路电源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源线上的传导干扰,如果是的话,可以试着加装一个电源滤波器。

010-82533146

网友C:
是变频器对传感器的干扰吧

网友A:
但是现在注塑机一到溶胶动作时,显示加料克数的面板上就会有乱码出现。
猜测是称重这路的信号线受到干扰,屏蔽线一端是不是可靠接地?

网友D:
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把PLC采样数据滤波加大,称重传感器的信号线加装滤波元件,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E:
你的屏蔽线良好接地了吗?

网友F:
你面板计数仪表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直流的话在,在传感器的信号线加个与之相配电压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G:
变频器的地与PLC的地分开,这种现象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

网友H:
简单方法是调低开关频率,其二是输入输出加LCL滤波.

网友I(2009-02-28):
楼主,那机器是我10多年前设计的,已更新两代,变频改造还是我自己做会更好的。用新的程序好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关于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把PLC采样数据滤波加大,称重传感器的信号线加装滤波元件,一般就可以了。

不是称重传感器哦,200P的编码器

网友J:
我这里也出现过注塑机的干扰,单我输出侧 输入侧个加了一个磁环就好了。不过我的注塑机是单片机系统!  跟变频器的品牌也有关系的,你什么牌子?

网友K:
PLC电源要用隔离变压器或加电源滤波器,控制电路和主电路要分开排布,屏蔽线一端需要可靠接地。

网友L:
会不会是辐射干扰,

网友M:
给数显面板电源并接高频电容472/2KV,经济、好用。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