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选型下

楼主(2008-11-04):
有25个的模拟量输入,15个模拟量输出,请问欧姆龙那个型号比较合适 ?》

网友A:
不要用OMRON的,用A-B 或SIEMENS

网友B:
可以看看CJ1M的.。。。。

网友C(2008-12-16):
用多路模拟量采集模块吧,然后用通讯,这样做对PLC的要求低的多,比较合理.

网友D: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sh399 Xsh399
积分:346
帖子:173注册时间:2002-4-1 13:01:00 3楼 回复时间:2008-12-16 8:58:43 用多路模拟量采集模块吧,然后用通讯,这样做对PLC的要求低的多,比较合理.
这么多模拟量模块,还是用其他专业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代价比较低,不过专业的模拟量模块与主机常用通讯方式,反应会略微慢

网友E:
你这套系统应该有PID调节吧?最好用S7-300的PLC做省事,而且要有高分辨率也只有西门子的PLC了

网友F: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产品.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联系.谢先生 13671884704 福州盈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QQ:595725448

网友G:
key9i看看CJ系列的,比如CJ1G的,CPU大概3000元

网友H:
这么多模拟量,

得用CJ系列的,查查手册吧

网友I:
CJ1M的比较合适。西门子,AB什么的都贵多了,你询一下价就清楚了。

电源:CJ1W-PA204

CPU:CJ1M-CPU12

AD:CJ1W-AD081×3,CJ1W-AD041×1,

DA:CJ1W-DA041×4

OK了。

网友J:
我一直都用的200h ad003 da003。。。。

别的不知道

都是8点

多用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