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将4-20mA模拟量直接用MOV指令到输出口显示,而不用SCP指令?

楼主(2008-11-04):
输出口输出的也是电流信号!

若是要输出电压信号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加一个电阻在输出端,根据U=RI,就转换成电压了,什么品牌型号的PLC都适用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莫名其妙,你先搞明白,你究竟想问什么!?

网友C:
不知所云,你是要问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还是要把输出口改为输出电压信号?

楼主:
我想问:1.传感器的电流信号输入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出给指示表用MOV指令可以实现吗?还是要用scp指令?

               2.如果把传感器输入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输出,那又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D:
先讲明白的用什么PLC,

网友E:
将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 直接接在功能模块上

网友F:
很么品牌 ?是欧姆龙的PLC么 ?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AB的micrologix1764的

网友G:
没有完全明白楼主的意思啊,

网友H:
mov指令可以直接到输出的地址的,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要看你模拟量模块本身的功能。

网友I:
AB的可以在IO配置里选择输出的类型呀,可以是电流也可以是电压呀

网友J:
MOV是直接移动到输出。SCP是线性变量参数输出,可以定义范围等。

网友K:
HTPP://WW.BZFXW.COM

MOV是直接移动到输出。SCP是线性变量参数输出,可以定义范围等。

网友L:
因为4-20 mA,转换到PLC往往是一个整数范围值,如OMRON0-4000或SIEMENS:0-32000之类,

要变成工程单位才可显示真实值

网友M(2009-01-11):
在TAG里自定义已点。在用RSView32组态就OK了。

网友N:
说的不明白,无发解答

网友O:
估计你的意思就是  像西门子的     PIW  直接 送到 PQW   吧

当然可以!       不过你又说显示    这样就要转化啊!

网友P:
当然可以!直接用MOV指令就行。

网友Q:
用V80系列的PLC,可以将要输出的值MOVE到输出,如果使用4-20mA的电流输出模块,MOVE #65535 到40001寄存器,就是输出第一路20mA的电流.

详细了解:www.plcstar.com

网友M:
先用比较指令,再用MOV将数据传送到系统硬点,在将其MOV到软点,用RSView 32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