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的大小车JL15型过电流继电器能否用空开代替

楼主(2008-11-04):
我们这里天车大小车过流用的是JL15型过电流继电器,请问能否用塑壳式断路器代替呢,因为以前我们的大小车线路在操作室内发生过线路起火问题,改后没出现过,请教大家这样更换是否正确,两者各有的利害都是什么呢

网友A:
不可以 ,如果针对这样的问题可以在线路另加保护

网友B:
这样不行,因为这两种的作用不一样,可在线路中串加热继电器等保护元件.

网友C:
绝对不行,空开的热保护功能不如过电流继电器,这样使用会造成大故障。

楼主:
各位能否说具体点呢,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那为什么连线路都着火了过电流都没起作用呢

楼主:
大家能否说具体点,急用

网友D:
过流继电器是瞬时动作,自动复位的,还可以方便的调节电流的大小,它是串接在控制回路中的,同时它还能适应频繁动作.空开无法实现这些功能,所以不能互换.
如果过流失效,应检查参数调节的是否得当,或直接更换新的.

网友E:
不允许的,2楼,3楼的理由很充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行,空开的热保护功能不如过电流继电器,这样使用会造成大故障。

而且开天车的也会疯掉,每跳一次就要合一次空开。尤其过流不在驾驶室内

网友G:
不应该替代,加个空开吧,线路着火可能是单相接地,而那一相正好没过继电器。

网友H:
决不允许,那样后果很严重。并且空开与过流使用原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