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轨道上的几台行车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防止大车碰撞?

楼主(2008-11-04):
我公司车间比较长.有500米.在这500米上有7台行车.由于厂家设计的行车大车与大车之间的行程开关不合理.加上松开按钮到完全停止了还有几钞.(机械惯性原因)结果行程开关起不了用.好多行程开关都撞坏了.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感应开关在一米的距离都能起到作用.就算惯性原因到最后完全停止也不会发生撞击.

网友A:
办法很多,最简单就是重新安装限位开关,换个侧面开关不要直接撞的.

网友B:
超声波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接近开关~~~~

网友D:
这类开关很多,2楼说的超声波,另外很多很多,查一查施耐德等产品样本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有没有不用花钱的办法?

网友F:
普通限位开关,参照行车的安装方法,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G:
还 记得上次我 问 德克买 个 传感器,我 几乎是 要 跪下求他 卖给 我! 让我 在公司采购部是 颜面丢尽!

网友H:
简单实用的办法是安装大车行走终端限制器。但是缺点容易坏。

网友A:
增加提前量,就一般的限位开关,从测面装.

网友I:
用反射光电(带反光板的 )绝对OK我用过的

网友J:
使用反射光电开关,我们就是这样用的,没问题.

网友K:
改成翻板式的限位撞杆并且能够自动回复.

网友L:
武汉格拉瑞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和销售于一体的的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企业。公司背靠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系,由学院教授研究生的教学老师担任科研及技术指导,由工程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的团队承接各类自动化控制工程项目及控制系统升级换代项目。在自动化控制方面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技术改造经验。并且能够自主进行方案设计、软件编程、现场安装调试,全程负责工程项目。
承接项目:工业自动化控制工程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改造升级。设备改进节能改造、安装工程、线路检修、维护保养等业务
武汉格拉瑞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29号春林庭院A区1302室
网址:http://www.whglr.cn
联系人:范维宏
电话:027-50248475
传真:027-50248796
QQ:330279941

网友M:
我们帮装的是光电开关1.5米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N:
用光电传感器,其长度和精度可调的那种,是绝对可靠的,我是在自动化车间运用的,也是为了避免送料小车碰撞,

网友O:
就用反射式光电 距离、灵敏度可调的那种

网友O:
查查欧姆龙产品选型手册

网友P:
现在都是广电的开关和防撞装置,但有于灰尘太多和操作频繁,也不是很管用.

培训操作工.

网友Q:
呵呵,可用激光防撞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办法很多,最简单就是重新安装限位开关,换个侧面开关不要直接撞的.

同意

网友S(2009-03-30):
这种技术已近很成熟,我公司580米码头有8台门机,并要达到10台,一点事没有,

网友T:
加防碰撞开关,就能解决的,很多港口门机都在使用,

网友U:
1. 行程开关

2. 光电开关,反射或对射

3. 测距控制。

网友V:
超声波、光电开关、激光防撞器都可以。即使原先的行程开关也不是不行,改为侧压式的、羊角式的。。。。不要使用直动式的,另外注意调整行程开关的位置和挡杆的长度合适

网友W:
激光测距传感器就能有效解决!我们单位是200米内有效瑞士产的

网友X:
本公司专业生产天车防撞仪,具有5米减速,2米停车,距离可调等功能,并可按客户要求定做

13487083546 朱先生

网友Y(2009-04-29):
采用超声波接近开关就可以减速停止.

网友Y:
采用超声波接近开关就可以减速停止. 有需要的联系我,提供免费技术支持.也可以提供接近开关.QQ:59587841.

网友Z(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AA:
现在有很多起重机专用的防撞装置,意大利赛亚雷达防撞,美恒激光防撞。

网友AB(2009-11-29):
用反射式光电开关就行了,最远五米可调,价格30元一套

网友AC:
采用SICK的光电传感器加反光板,很好用

网友AD:
激光防撞能解决你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