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0KW(额定电流56.9A) 的风机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该选多大

楼主(2008-11-04):
求助!!      三相380V ,30KW(额定电流56.9A) 的风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该选用多大的啊? 星三角转换时间又是多少? 多谢了!

网友A:
热继电器上限选用62A就行,一般转换时间是10秒左右

网友B:
风机的转动惯量大,启动时间长,30kw、62A、10s,可能有点偏小。

建议将热继电器接入主电路之中,启动时避开它,待运行后再转入热保护。

网友C:
我觉得呢62A的就行了,转换时间最好在12/15S之间.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对于过载能力不强的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还要比额定电流小点

网友E:
30KW的马达星三角启动用几个热继电器

网友B:
用几个热继电器干吗?一个就行。

网友F:
要看热继电器放在哪里,测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网友G:
    30kw星角起动一次线长不超过25M环境温度35度以下导线不穿管的情况下,可以用10平方的国标电线。一次KM在78A到120A之间选取,FR在63到78之间选取,QS略大于或等于60A选取,视实际情况选取。本人QQ879995853                                                                                                    二楼师傅很有经验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