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怎样存储可以不丢失

楼主(2008-11-04):
本人预统计设备运行的小时数以便安排设备检修时间。该设备采用西门子S7300可编程控制器,本人想请教怎样做,才能让设备运行的小时数累加的数据可靠的保存下来,而不受PLC断电或冷、热启动或转入STOP状态后数据丢失。恳请各位能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建一个数据块,把数据放在数据块中试试呵

网友B:
建一个DB块,把数据放在DB块中 只要不断CPU的电池,不重下DB块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一个DB块,把数据放在DB块中 只要不断CPU的电池,不重下DB块就没有问题!

新型号的cpu没有电池了,不过建个db块倒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D:
数据放在DB中就好了

网友E:
如果PLC意外地进行了存储器复位的话,还是保存不住。

网友F:
没有办法!

网友G:
PLC 锂电池 地作用就在这里啊

PLC 锂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各配件2000种
三菱PLC 欧姆龙PLC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