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一个按钮

楼主(2008-11-04):
刚刚接触ifix,不知道如何制作一个按钮,我说的是能够按下后可以自动复位的按钮,不是对点的强制。

例如,通过ifix画面的一个按钮,让一个点通一下,然后断开。谢谢

网友A:
那不就是输出一个脉冲么

网友A:
这是哪个在我机器上上的这么个ID  我不是这个ID

哪个用了我笔记本 郁闷

楼主:
对,怎么实现呀,谢谢

网友B:
先Closedigitalpoint "tagname"
再Opendigitalpoint "tagname"

楼主:
谢谢,应该是在编辑脚本里面吧?本人刚刚接触,不会使用,还望多多指点

网友C:
写脚本哦。。。。。。。。。。。。。。。。。。。。。。。。

楼主:
请教:先Closedigitalpoint "tagname"
再Opendigitalpoint "tagname"
中间是不是需要加入一些延时,如果直接这么运行,是不是在通讯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出现问题

网友D:
应该写一个小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 应该写一个小脚本

如何写,希望赐教~~~~~~~~~

网友E(2008-12-24):
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F:
输出脉冲信号让PLC实现不更好更可靠吗

网友G:
最好办法:使用MDO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