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光测速仪测长问题

楼主(2008-11-04):
各位工控高手,烦请指点下小弟。

我最近遇到了难题,在钢板的自动定长的过程中,有一段长度的值老是反复,一会儿测出来的值大,一会儿测出来的值小(是用激光测速测出),剪出来的钢板实际值与目标值相比,有时大,有时小,所以怀疑是激光测速的原因,但目前又找不出原因,请高手们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2008-12-27):
最好看看干扰怎么样。我的导师做过板带激光测长测宽。如果是热板的话,板子的热量对摄像头有影响的,摄像头工作不稳定,CCD发热严重。请问你是什么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