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如何与AB的RSview32连接?

楼主(2008-11-04):
三菱的PLC如何与AB的RSview32连接?

自己找了RSview32做监控,连接三菱的PLC FX2N,不知道怎样才能连接。FX2N通过SU09串口连接计算机com端,需要用到AB的RSlinx吗?又是需要RSlinx的哪个版本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通过OPC连接非AB的PLC需要OPC服务器,AB有个软件叫Kepserver,提供针对各种PLC的OPC服务器,也可以询问三菱,看看他们有没有这种软件。

网友B:
通过OPC连接非AB的PLC需要OPC服务器,AB有个软件叫Kepserver,

楼主:
AB有个软件叫Kepserver?

我找到了AB的Kepserver.img的授权,没有找到Kepserver的软件,这个软件好像是另外一家的软件。

网友C:
就用OPC 是不是ABB的我不知道  Kepware.KEPServerEX.v4.27 软件和key我都有

网友D:
就是要用Kepserver软件来实现同非AB的控制器连接!

网友E:
 最好还是用三菱提供的OPC服务器,三菱这么大一公司应该不会没有,这比较符合OPC的精神。RSview32连OPC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