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密码进入界面?

楼主(2008-11-04):
台达的屏第一次使用,看了使用手册,发现都市废话,根本没有什么有用的介绍。

我现在要做一个加密参数设置界面,必须通过输入密码才能进入此界面,请问这个要如何做才对?

如果有范例,请发一个到我的邮箱:zywcx@sina.com

小弟先再这里谢了!

网友A:
老大 每个输入元件都可以设置使用者权限的,权限设置了需要密码了呀,说明书怎么看的?上面有介绍的呀,汗。。

网友B:
说明书肯定没仔细看呵,边用边看边试嘛.一定会找出办法的.用点心呵

楼主:
啊,那我再看看说明书,我就是没有找到元件设置权限的地方,在元件的属性里面吧?

谢谢楼上2位

楼主:
呵呵,发现权限了,真是不好意思,问了个这么BC的问题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C:
haha,学习中…………,伙计多试试就知道了,我第一次使用也是没注意^_^

网友D:
结合PLC 就可以控制了啊

网友E(2008-12-25):
你编写子宏不就OK了,判别一下,当密码输入正确它跳转到几窗口,当不正确到几窗口!

网友F(2009-02-08):
那弹出的键盘要输入密码,密码要到哪里面去设置啊?求助,谢谢!

网友A:
选项》密码表设置》设置8阶密码

网友F:
大家好,今天我试了一下,做了一个换画面按钮,使用者权限为1,密码设置为234,在线模拟时,第一次输入234密码后可以进入隐藏的画面,可是第二次进入时,点该按钮后不用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入隐藏的画面,我想要的是每次进入隐藏画面都要输入密码,怎么办啊,要添加什么东西吗?

网友G(2010-10-13):
把权限设置密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通过PLC控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