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拨码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8-11-04):
PLC中的时间参数经常要改动,不知拨码器如何使用,请知者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PLC中的时间参数经常要改动,你可以用PLC的外接点做一个加减递增递减计数器。然后用计数器的当前值做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啊。

网友B:
先给你发张图来:

网友B:
拔码器的输入到PLC里为BCD码格式的,需要用BCD-I命令转换一下,然后再定义时基,就是定时器的时间了

楼主:
感谢以上二位!使我有了初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