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接地和防雷接地及配电接地怎样处理呢

楼主(2008-11-04):
仪表接地和防雷接地及配电接地怎样处理呢

我们现在仪表接地

好像是和防雷接地一起的

我们想仪表接地单独接地,怎么做

网友A:
仪表接地与防雷接地最好不要一起共用,这样容易损坏仪表。我处理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仪表接地最好单独接一个地,如果方便的话,单独埋一个地,找一根二、三M的钢丝埋好也可以用。

网友B:
如果建筑作了等电位接地,可以共用,否则仪表要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