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编码器

楼主(2008-11-04):
我有一个编码器不知道数据。请各位大侠看一下。ELTRB EL63D1000S5/28N8X3JR.电压是几伏?是增量还是绝对编码器。谢谢啦

网友A:
一般可以根据外部线端多少来确定是哪种编码器,增量式的一般有电源两根,再加A B Z -A -B -Z .而绝对值式的接线比较多吧,个人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