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8-11-04):
我有个设备总功率为20KW 均为三相电源,请问要多少方的铜线?

网友A:
16平方毫米就足够了

网友B:
10平方毫米就足够了

网友C:
应该是10mm

网友D:
如是供电线路要看供电距离,也就是要考虑线路损耗

网友E:
我会选择用10平方毫米BVR线。

网友F(2013-09-27):
要看线的距离,现场环境,一般10平方的铜线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一定要是国标的。接好后通电量一下电流。

网友G:
不按功率选电缆截面。电缆敷设环境、距离、计算电流(或实际电流)是选择电缆截面的条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要看线的距离,现场环境,一般10平方的铜线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