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过程中转差率如何变化?

楼主(2008-11-04):
在采用变频器进行变频调速过程中,电机的转差率会改变吗?有改变那规律是如何?

网友A(2009-04-22):
一般会改变,随着负载成正比例变换。相同负载下,采用的控制模式不同,滑差及转差率有所不同。矢量控制模式控制时的转差率比v/f控制时小很多,有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比没有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的小。因为是异步电动机,一定存在转差率才能运行,其大小是可控的,但是要大于零。

网友B:
"相同负载下,采用的控制模式不同,滑差及转差率有所不同。矢量控制模式控制时的转差率比v/f控制时小很多,有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比没有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的小。"

这句话我不认同,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决定同一台电机,相同负载的情况下,不管你是什么控制方式,他的转差是一定的,只是从负载变化的响应讲矢量控制会主动及时响应负载的变化,而v/f控制只是被动接受负载的变化而不做任何调节。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E:
我对楼主20的积分如何结贴表示关注~!

网友A:
变频调速时,转差率是可控的。以v/f控制方式为例,重载启动加转矩提升时,相同负载时的转差率一样吗?

网友F:
相同的负载,相同的转速下电磁功率一致转子电流一致转差也一致。这是电机的固有特性。

一般说负载影响转差率。

网友G:
感谢楼主,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H:
1、在异步电机的调速中,有改变转差率调速的方法;

2、改变转差率调速,具体说就是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电路串电阻调速;

3、所谓改变转差率调速,就是通过改变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电路串电阻的大小,从而改变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H:
4、一般异步电机运行时,由于负载的变化,转速也变化,转差率也跟随变化,但机械特性不变;

5、所以“改变转差率”的物理含义不同,你的问题的答案不同;

6、例如在变频调速时,如果电机磁场恒定,稳定运行区的机械特性曲线是一组平行线;

7、机械特性曲线是一组平行线,如果认为机械特性曲线形状没有变,即“转差率”没有改变,所以“变频调速”不属“改变转差率调速”

网友A:
矢量控制时,变频器对转矩电流与磁场的角度要进行调节,相同频率,相同负载时,不同的控制模式其电流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机械特性不一样,转差率不一样。

网友I:
       异步电动机所谓异步,是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和转子转速不同。
  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和电网频率严格对应称谓同步转速。n=60f/p
  所以,转差率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再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同步转速).

网友I:
以异步电动机机械特性曲线为基础,分析了变频调速异步电动机在拖动恒转矩负载、恒最大转矩负载、变转矩(非风机和泵类)负载、恒功率负载以及风机和泵类负载时,转差率随频率变化的规律.给出了在不同性质的负载和频率条件下,电动机的转差率和转速的计算公式.研究表明,变频调速电动机的转差率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