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EXCEL表导入程序符号表

楼主(2008-11-04):
请哪位高人指导一下,如何将S7程序的符号表导出为EXCEL表,同样,将一个编写好I/O地址的EXCEL表导入程序的符号表,不慎感谢哦!

网友A:
因為回答這個問題會占用大量篇幅,請您自行參照《西門子S7編程手冊》中的第8-16頁,章節8.6.6導出與導入符號表一節。

注:由于編程手冊版本有所不同,因此頁碼與章節編號可能會略有偏差。

以上

网友B:
楼上强人啊!哪页也能记住?

网友C:
楼上的不是一般的牛啊  呵呵

网友D: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真乃一大牛人也

网友E:
我一般将EXCEL做成与符号表对应,然后直接复制粘贴,方便快捷啊

网友F(2009-04-04):
你将做好的excel文件后缀xls改成dif,在符号表编辑器里打开“导入”,选择你编好的excel文件就可以了。

你在符号表编辑器里点击“导出”,选择文件格式为excel文件格式,看看你导出的文件,你就明白为什么是dif格式了。

网友G: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吧。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