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型变频器上电显示五个8

楼主(2008-11-04):
台达VFD-B型11KW变频器上电就显示五个8,请各位高手帮帮我,是不是欠压呢,主回路的大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宁波欧凯变频器维修中心www.nbbpqwx.com.cn

网友B:
开关电源或者CPU板有问题了,建议查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C:
把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可以

网友D:
我修过一台是将CPU板清洗就好了.不知你机器上的CPU板是不是有腐蚀?

网友E:
开关电源或者CPU板有问题了,

网友F:
CPU板有问题了,我碰过

网友G:
那是CPU板坏了,song

网友G:
那是CPU板坏了,送修吧

网友H:
面板坏了也有这可能。或是开关变压器旁边的二极管有一个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J(2013-01-28):
我公司近期有5-6个台达VFD-B型变频器上电显示五个8点,都用的不到3年,壳有点变色,温度有点高,对换CPU板不能解决问题,啥问题,上面的说的有点笼统,能详细点吗?这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