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可不可以同时并联接两块显示仪表?

楼主(2008-11-05):
热电偶可不可以同时并联接两块显示仪表? 比如接到PLC的热电偶输入模件,然后并一路出来接数显表。请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可以或不可以。

网友A:
我么试过!!

应该不可以用

网友B:
仪表内阻足够大就可以,我同时接记录仪和温控控表,一般没问题,只发现岛电的表有问题

网友C:
可以,仪表只要有信号就会显示

网友D:
同意2楼的意见,仪表内部电路决定了你可不可以,

简单比方一下,问题有点类似于一个2A的开关,能不能带2个灯泡?而你却不知道你灯泡是多大的。

网友E:
可以,我现在就使用着。一路是大华仪表主要控制,另一路是数显仪表显示,用了12年了,大家放心使用。

网友F:
对于这个问题,你首先要明白什么信号能并,什么信号不能并。电偶输出的是毫伏信号,也就是说是电压信号。电压信号并联信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照明电路一样,后面的设备都是并联上去的,电压都是220V。但是对于测温的热电阻来说,就不能并了,而只能选用双支的来用。这个并联测量显示,我们有一个加热炉,一边是控制器的显示,一边是现场显示。(控制器是别人成套来,不防爆,只能放在配电房内,现场安了一只防爆显示的。)没有问题,你放心用好了。

网友G:
直接并联估计不行的...

网友H:
温度变送器有没有那种一组输入两组输出的,可以查一下

网友H:
直接并肯定不行.........................

网友I:
换个思路考虑一下 ,不要只在热电偶上想办法,例如仪表的通讯功能等方面。

如果条件允许,加个热电偶最省事,再调校一下 。

网友J:
直接连接应该不可以.我们有部分温度也是要在二次表和plc上同时显示.处理方法是中间加一个温变,用电流信号处理.其中一个(如plc)提供24vdc,另一路串入二次表中,够成一个回路.

网友K:
你可以用一块有4~20mA输出的仪表不就没问题了,热电偶信号给了仪表,经仪表变送再给PLC。

网友K:
再不就选双支热电偶,这种情况我用双支的多

网友L:
仪表的性能决定了能不能

网友M:
可以。接两个问题不大。仪表还有修正

网友N: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O:
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树脂反映釜现场加热控制的一个温控仪表和机器上的温控仪表并联显示(不是异地控制),一直在用没有问题。

网友P:
12楼时正解!!!!!!

网友Q:
热电偶是靠两种金属在温度的作用下产生的电动势,我想并起来可以是可以,但是还是分开比较准确。

楼主:
20个回帖,9个认为不可以,9个认为可以。2个认为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取决于你用的表。我本人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如果是我本人做的项目,我首选的方案是用双支热电偶;第二方案是用温变变成1-5V标准信号,再接PLC和显示仪表;第三方案用带模拟输出功能的显示仪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这么用,西门子S7-300PLC和两块数显表并联。甲方反应温度不准,偏低,反应慢。找到我,我分析是由于并联造成的。可是在家用两块同样的数显表作试验,没有问题。我又查了一本浙大出的讲日本EK系列仪表的教科书,经过对热电偶温变输入电路分析(我这方面是弱项,是否分析的对不是很有把握),认为也应该可行。于是我又查了几本PLC的安装手册,只在S7-200的手册上找到点可以并联的依据,S7-200的手册是这么写的“如果热电偶的输入未使用,短接未使用的通道,或将它们并行连接到其它通道上。”再综合网友的意见,基本上是50%认为行,50%认为不行。最后我得出的结论与14楼 chen袁jin  网友一致 “仪表的性能决定了能不能”。在这种后果不能确定的请况下,我的意见是尽量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R(2020-03-30):
测试了SHIMAX的MAC50A与信捷PLC温控模块的同时并联接入一只K型热电偶;温度低于800度以内都是正常的,高于800度之后有异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在查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