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当作电源用吗

楼主(2008-11-05):
各位大侠,求教一个问题,我想在变频器输出后面加个变压器,变压器后面接一些负载,不是电机,请问这样用会不会有问题呀,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呀,谢谢

网友A:
没有听说可以这样用的,期待试验

网友B:
普通变频器没听说过,应该不可以,好象有的普通变频器说明书上写有只能用于电机,.但是有专用接不是电机负载的变频器

网友C:
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自己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个灯泡试试看!不过注意,电压不要超过220v,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用法的

网友D: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网友E: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F:
楼主的想法很是奇怪啊,期待你的试验!

网友G:
正规教材上明确规定:变频器不能做电源用,但是有人这么用。

网友H:
实验做了没  什么结果啊

网友I:
变频器不能当电源用,好象没有这么用的,再者这样会不会对后边的变压器和用电器有损害。

网友C:
看的人不少------其实,UPS电源就是这样,不过是UPS只是固定50HZ,UPS电源内部是先用SPWM将直流24V逆变成交流,再通过变压器升压得到200V交流或380V直流,不过变频器只限于三相-----比如加热炉等到用法,不能单相。

网友J:
你就等着烧东西吧!我们这有个实例,接个临时线给空调,结果把火线搭在变频器下口,结果刚一开空调就冒烟了,找人修空调吧!(注:线不是我搭的,是我师傅)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不能当电源用,好象没有这么用的,再者这样会不会对后边的变压器和用电器有损害。

它主要对用电设备有影响,变压器是变电压的对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C:
实际上,我也见变频器当电源用的,那是一台医院的CT,以前从美国进口的二手的,由于是按照美国的120V60hz的标准的电源设计,不能接入中国电网,所以就用变频器充当电源

网友K:
不能用!变频器里面的电容可以缓解一下,但是不能当电源用

楼主:
问过人了,别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结果是,变频器低频时勉强可以,频率高一点,输出电压就高了,变压器就要冒烟了,所以结果是不行的

网友L:
V/F控制的调好相关参数在多数情况下可以

矢量变频的不行

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可以选用 变频电源 市场上很多 价格也不高

网友C:
以上很多观点不同的嘛!----当然在作为电源使用时必须先调好频率,电压,防止斜坡加速低频时间过长,接在底下的用电设备的变压器线圈就相当于短路-------这跟变频器启动不同!!-------因为变压器都是按照固定电压,频率绕制的,在其他频率下运行-----那当然要冒烟!!!一是要设定好频率,电压,而是启动不能像启动电机那样斜坡启动,而是要尽快达到设定值,越迅速越好!!!,你可以自己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个灯泡试试看!不过注意,电压不要超过220v,

网友C:
以上很多观点不同的嘛!----当然在作为电源使用时必须先调好频率,电压,防止斜坡加速低频时间过长,接在底下的用电设备的变压器线圈就相当于短路-------这跟变频器启动电机不同!!-------因为变压器都是按照固定电压,频率绕制的,在其他频率下运行时间过长-----那当然要冒烟!!!一是要设定好频率,电压,而是启动不能像启动电机那样斜坡启动,而是要尽快达到设定值,越迅速越好!!!,

你可以自己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个灯泡试试看!---当然----低频时闪动厉害,无法作为照明使用,-------控制电加热炉到还可以------不过注意,电压不要超过220v,

当然了,有变频电源,最好还是使用变频电源为好!

网友M:
当然可以啊,现在很多EPS,就是用变频器加上一些控制电路做的。

网友N:
        我有成功经验了。。。。修好一台台达变频器。。。该机用单相380运行不了,无法试机,所以用单相380带动LG变频运行50HZ输出三相380V直接带这个台达的。开始时台达正常显示和运行,但是可控整流响声非常吓人的。。。。待机(调参数)时LG变“砰”声闷响,LG完蛋。。。。

网友O:
我觉得不可,变频器用来节能和调速用的。而且价格比电源贵多了。

网友P:
mai变频电源和变频器有啥区别啊?

我知道变频器控制电机

网友Q:
开始时台达正常显示和运行,但是可控整流响声非常吓人的。。。。待机(调参数)时LG变“砰”声闷响,LG完蛋。。。。    有点意思!

网友R:
可以,亲自调试过,是海底世界的臭氧机上用的,原理将空气中的氧气,通过变频器输出端上接变压器,利用变频器能调节电压变化原理,来控制变压器副端的高压变化,使之达到需要的臭氧量。变频器用的是ABB的,功率要放大一个等级,用来有六年多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S(2008-12-18):
可以当电源用,我试用过。

网友T:
不能当电源用!变频器只是逆变电源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电源需要稳压,电压波形时正弦波。

网友U:
可以的,我们 就在用啊

网友V:
变频器是应急电源的组成部分。在变频器后边加电抗器隔离和变压器调压后将PWM波形调制成正弦波,就可以带负载了,功率选择的时候注意要考虑变频器及电抗器变压器的损耗。

消防用应急电源一般都是用变频器当逆变器的

网友V:
直接加变压器是不行的,输出不是正弦波。

网友W:
可以,有现成的,你可以上网查查,我可以找给你,QQ348287252

网友X:
变频器本身自带的直流电源也可以用,我用过

网友Y:
楼主: 这要看你接的是什么负载了,我以前试过,我接了个50、60HZ的负载 在频率低的时候 冒烟,但是我把变频器的频率调到50HZ再接上负载是可以的 负载正常

网友Z:
首先要考虑变频器的谐波问题是不是会让变压器感抗增大,导致变压器发热,另外铁芯能够承受高频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可以这样用的,期待试验

网友AB:
可以啊,我试过啊,但要注意变压器的固定电压和频率的调整

网友AC:
可以的,V/F控制,加滤波设备,不然会烧设备.原理如UPS.

网友AD:
可以的,以前很多纺丝生产线上就这样做的 先变频到380V/3相变压器 再是变压器次极220V拖很多电机 这样带载能力大一点 ,以前变频器贵啊,现在就一拖一就没有了

网友AE:
不行。要求很低的场合可能用。但没必要吧。信价比太低了。如果给老板这样做。那。。。。。。。

网友AF:
新鲜!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E:
上次没注意看主题。变压器是感性负载。可能会有很大问题呀。应该加载会过流。这种用法我觉得不可取。有些变频器可能会烧掉。

网友AG:
对这种用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AH:
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网友AI:
一些小功率380V的变频在无380V三相电源时可用一220/380V的单相变压器接入.做试验用.如修改参数\通讯试验等.

网友AJ:
可以用,但需要定制变压器,普通变压器额定频率50HZ,需要按变频器载波频率定制变压器,或前级加大电抗滤波

网友AK:
通用型变频器 可以用的!输出50HZ时,和UPS差不多,只是没有稳压吧,随负载的变化电压变化大点。但是变压器是为工频设计的,我想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应该短点,不要长时间工作在低HZ输出。

网友AL:
小功率问题不大,大功率有时不划算

网友AM:
我当三相电源用过,试修好的电动机,因家没三相电源,

网友AN(2018-11-22):
直接买台电源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