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X请教

楼主(2008-11-05):
使用松下PLC同行,

请问FPX有四路脉冲输出,那么各输出点和所对应的方向是那些输出点呢?位置控制用什么指令,171/174?谢谢!!!!!

网友A:
四路脉冲输出分别为CH0: Y0,Y1;CH1:Y2,Y3;CH2:Y4,Y5;CH3:Y6,Y7;位置控制指令有F171/F172/F174,F175。详情请上松下网沾下载FPX的用户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路脉冲输出分别为CH0: Y0,Y1;CH1:Y2,Y3;CH2:Y4,Y5;CH3:Y6,Y7;位置控制指令有F171/F172/F174,F175。详情请上松下网沾下载FPX的用户手册。

对头.

网友C:
四路脉冲输出分别为CH0: Y0,Y1;CH1:Y2,Y3;CH2:Y4,Y5;CH3:Y6,Y7

----------------------------------------------------------------------------

其是4路双脉冲输出??????

楼主:
搞不明白了,对于CH0Y0,Y1是不是Y0脉冲输出Y1方向啊?后面依次这样?还有对于原点信号也不明白怎样对应的呢?

网友D:
是的要是脉冲的话 有2种方式  Y0输出脉冲 Y1方向   Y0输出CW  Y1输出CCW  要是做PWM那么只用一个点Y0

Y1可以做普通的用     位控是不可以

网友E:
去松下的网站下在FP-X的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要不然就算告诉你什么指令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松下的软件里面有方便的位置控制指导,简单的填写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F:
四路脉冲输出分别为CH0: Y0,Y1;CH1:Y2,Y3;CH2:Y4,Y5;CH3:Y6,Y7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对于方向如Y1是脉冲的正负来决定还是有触控制给定.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对于方向如Y1是脉冲的正负来决定还是由触点控制给定

网友G(2008-12-05):
方向由当前位置坐标和目标关系决定,不能由触点控制给定方向Y1

网友H:
还要注意CH0 CH1最大频率100KHz,而CH2 CH3只有20KHz

网友I:
原点信号 在系统里设置的

网友J:
既然看了就得顶!!!!!!

网友K:
看了   顶一下!!!!!!!!!!!!!!

网友L:
看手册啊,我们有设备有用6台的啊

网友M:
松下FP-X PLC解<>密,禁止上载接触,需要请联系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