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CS

楼主(2008-11-05):
听别人说DCS就是集散控制系统,但一直感觉太笼统,想请教一下DCS和PROFIBUS组成的系统有没有区别.

网友A:
PROFIBUS只是一种通讯协议,市场上有基于PROFIBUS通讯协议的dcs。

楼主:
DCS的组成都有哪些

网友B:
dcs 和PROFIBUS完全不是一个东东。不同的DCS的组成也不尽相同。

楼主:
我是钢铁行业,我们的轧机控制系统由PROFIBUS通讯,一台主站挂钩10个子站,这算不算DCS系统.

楼主:
版主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C:
集散控制系统

分布式控制 大型的dcs都有自己的 总线标准

例如 plc的采集模块采集数据到处理器

而 dcs的采集板卡采集上来数据处理完再送到控制器作逻辑运算

楼主:
好像还不明白,

网友D:
集散控制系统(DCS,即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又叫集中分散控制系统(简称集散系统),也称为分布式控制系统。它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图形显示技术(简称4C技术)实现过程控制和过程管理的控制系统,它以多台(数十台,甚至数百台)微处理机分散应用过程孔子和,通过通信总线、CRT显示器、键盘、打印机等又能高度集中地操作、显示和报警。分散控制系统兼有常规模拟仪表和计算机系统的特点,克服了他们的不足。

PROFIBUS是一种通讯协议,一种通讯用规约(明白不)。它可以成为DCS系统的一部分,但DCS不一定必须应用这种规约,也可以是别的通讯协议。

楼主:
对:automatization 关于

集散控制系统(DCS,即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又叫集中分散控制系统(简称集散系统),也称为分布式控制系统。它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图形显示技术(简称4C技术)实现过程控制和过程管理的控制系统,它以多台(数十台,甚至数百台)微处理机分散应用过程孔子和,通过通信总线、CRT显示器、键盘、打印机等又能高度集中地操作、显示和报警。分散控制系统兼有常规模拟仪表和计算机系统的特点,克服了他们的不足。

PROFIBUS是一种通讯协议,一种通讯用规约(明白不)。它可以成为DCS系统的一部分,但DCS不一定必须应用这种规约,也可以是别的通讯协议。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明白了,

网友E(2009-10-27):
可不可以讲的通俗一点,举个实际应用的例子,太学术看不明白

网友F:
举例子是最能说明白的,还没接触过,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