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步进电机不通电,手动旋转产生电流如何消除

楼主(2008-11-05):
我用的是DC24V的电机,当系统下电,手动旋转电机时,电机回产生电流,回馈到系统控制回路中,对应的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指示灯也会亮。请问怎么消除该电流呢?

谢谢!!

网友A:
这种现象正常,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B:
不好消除,把24v的线拆了

楼主:
考虑如何在电机供电回路中加上泄流回路?

楼主:
我咨询过电机供应商,他们也说这是电机正常现象,建议电机和传感器用两个独立的电源来供电。

网友C:
当然正常,电动机和发电机本身就是一回事.

网友D:
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E:
当然正常,电动机和发电机本身区别就不大

网友F:
电动机逆运行是发电机。记得以前电机学里的四象限运行有详细的说明,不过现在忘了。

网友G:
驱动供电最好还是和传感器供电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