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回路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对于电磁阀控制一般采用接触器+热继电器的方式好还是中间继电器+保险丝的方式好?用后者省钱,但是缺点是发生故障时没法通知PLC,也不知是否符合规范。不知道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个人建议用前种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到有人采用中间继电器做的,感觉挺省的,怕不符合规范一直没敢做。

网友B:
主要看电磁阀的功率了,大的用前者,小的用后者。

网友C:
是呀,前者可以设置报警,后者设置报警会复杂一点

网友D:
具体应该看电磁阀的驱动方式,交流的就用后者,直流的就用前者!

网友E:
是电磁还是电动?三相电动阀必须用热继电器,单相、双相的热继电器用的很少。并且一般单相电动阀内部有热保护。

电磁阀用热继电器干什么?它又不存在过载现象,断路器加交接就够了,控制电源从开关下取,交接可送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