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

楼主(2008-11-05):
谁能告诉我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详细点更好,谢谢了!!!!!!

网友A:
就是三相可控硅调压起动.

网友B:
交流 异 步 电机由于其结构简单,价格低廉,可靠
耐用,而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领域是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近年来,随着各种新兴产业的涌现与发展,
对异步电机的起、停与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软
起动器的产生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要求。
1 工作原理
软起 动 器 的主要电路如图1。它将电力电子技
术与自动控制技术相结合(近年来,则结合了计算机
技术),用三组反并联晶闸管串接于供电电源与被控
电机之间。起动时,由电子电路控制晶闸管的导通
角,使电机的端电压逐渐增大,直至全电压,使电机
实现无冲击软起动。停机时,则控制晶闸管的关断
速度,使电机的端电压由全电压逐渐下降至零,实现
软停车。
2 软起动的特性
异步 电 机 在起动时,如果施加额定电压,那么起
动电流将达到7-101,。除了小型电机外,一般都
采用降压起动的方式。传统的方式有Y-△起动,串
电抗器降压起动,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延边三角形
起动,上述种种方式,在起动过程中,都有一个线圈
电压切换过程,因而对电网存在“两次冲击”,见图
2。软起动器则不存在该现象。
I个,全电压起动
软起动
星一三角形起动
(注:起动电流
/有 波 动 )
图1 软起动主电路
图 2 传 统 启 动 方式 对 电 网的影响
软 起 动 器的特点:
(1) 起 动 电流以一定的斜率上升至设定值.对
电网无冲击。
(2) 起 动 过程中引人电流负反馈,起动电流上
升至设定值后,即维持恒定值,使电机起动平稳
13 2
万方数据
许宏纲等:软起动器原理及具应用
(3) 不 受 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由于软起动以
电流为设定值,电网电压上下波动时,通过增减晶闸
管的导通角,调节电机的端电压,仍可维持起动电流
恒值,保证电机正常起动。
(4) 针 对 不同负载对电机的要求,可以无级调
整起动电流设定值,改变电机起动时间,实现最佳起
动时间控制见图3。
机构
(4) 恒 流 软起动见图2。起动时,电流以一定的
斜率上升至设定值,其后维持恒定,直至起动结束。
适应场合:绝大多数应用场合。
全电压起动
软起动
4 软停车
停机 时 , 控制晶闸管导通角以一定的斜率减小,
使电机端电压逐渐下降至零,减缓了电机停车时对
机械负载的冲击。下降斜率无级可调见图6,还可
根据需要引人电流负反馈。目前比较常见的软停车
时!可范围在。---600min
(/.‘}软停车时
} 电 机 端电压
粉以
图3
t
软起动的限流和时间
3 软起动的类型
(1) 不 限 流软起动见图4。起动时,使起动电流
以一定斜率不断上升,直至起动完毕,期间对起动电
流不加任何限制。适应场合:重载起动。
图6 软停车
小”夹魏动不限流
、 / 产 丫 / 软起动
图4 不限流起动
(2) 阶 跃 恒流起动见图5。起动一开始在极短
的时间里,使晶闸管接近于全层通,然后恢复至极小
导通角,进行正常的恒流软起动。适应场合:起动时
静摩擦力矩较大的场合。
5 软起动器的应用
(1) 将 断 路器,软起动器,旁路接触器和控制电
路组成电动机控制中心(MCC)。这是目前最流行
的、推广最多的做法见图7。其特点:在起动和停车
阶段,晶闸管投入工作,实现软起动、软停车。起动
结束,旁路接触器合闸,将晶闸管短接,电机按受全
电压,投人正常运行。此种组合的优点是:运行期
间,电机直接与电网相连,无谐波;旁路接触器还可
以作为一种备用手段,紧急关头或晶IV]管故障时,使
电机投入直接起动,增加了运行的可靠性。应用场
合:绝大多数工况适用。
三相一380V
阶跃电流值可调
图5 阶跃恒流起动
(3) 小 斜 率软起动见图4。这种起动的特点是
电流上升速率缓慢,di/dt变化率小。适应场合:对
电机转短、速度变化敏感的场合。例如:小张力绕线
图7 MCC原理图
(2) 节 能 运行。该模式与上面的MCC相比,少
了一个旁路接触器。起动结束后,被控电机仍通过
]3 3
万方数据
许宏纲等:软起动器原理及其应用
晶闸管供电。这样,运行期间可以通过检测电机的
功率因数与负载的大小,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调节
电机的端电压,对电机实施降压节能运行。应用场
合:切割机、剪切机等负载变化明显或负载周期变化
的场合。缺点:由于实行晶闸管移相控制,会对电网
产生谐波分量,应用时需注意抑制谐波的问题。
(3) 超 低 速运行。如果调整晶闸管的导通角,
使得电机的起动电流刚够克服静摩擦力矩开始转
动,但又不至于完成起动过程见图8。使电机工作
于A-B点之间的区域。由于加了电流负反馈。电
流恒定,使电机可以稳定的工作于该区域,此时,电
机以极低的速度转动,这就是“蠕动”现象。
耐 ,1
图 8 蠕 动 运 行
由异步电机机械特性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M一a1z S 一mDn,f,Z2,`r S,
式中m,{ 10— 对于具体电机是常数
IZ— 电 机 转 子回 路 电流的换算值
r2— 转 子 的 换 算 电 阻值
r,— 电 机 额 定 转 速时的转子电流换算

5— 电 机 转差 率
如果 负 载 不变,我们可以看到,当电机起动结
束,达到额定转速时,由于S-0,所以12,数值相应
较小;当电机刚起动时,由于5-1,数值最大,相应
的1:也达到很大的数值,如果长期运行,可以导致
转子过热而发生故障,所以蠕动状态不能长期运行。
应用 场 合 :大楼消防、喷淋水泵;大长度金属管、
带焊接生产机构。大楼消防、喷淋水泵常年处于待
命状态,为了保持正常运行状态,每周或每月要定期
起动一次。如果采用正常起动方式,会产生很高的
水压。采用“蠕动”方式,可解决既检查了电机与泵
的待命状态,又不至于产生高水压的问题。金属管
带在焊接生产过程中,常常需要将管子端头慢慢对
拢后焊接,这时采用“蠕动”方式充分解决超低速对
接问题,焊接完成后,又恢复生产线正常运转,免去
了复杂笨重的机械变速机构,降低了设备投资成本。
(4) 软 停 车。在泵类负载系统中,例如,大楼水
泵、大型雨水泵站、污水泵站,电动机直接停车时,在
有压管路中,由于流体的运动速度发生急剧变化,引
起动量急剧变化,管路中出现水击现象,对管道、阀
门与泵形成很大的冲击,此即“水锤”效应。严重时,
会对大楼产生很大的震撼与巨响,甚至造成管道与
阀门的损坏
采用 软 停 车,停车时软起动器由大到小逐渐减
小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端电压缓缓下降,
电机转速有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这样就避免了管
路里流体动量的急剧变化,抑制了“水锤”效应。
(5) 正 反 转无触点电子开关。软起动器串接于
供电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问,当晶闸管全导通时,电机
得到全电压,晶闸管关断时,电机被切断电源。其作
用类似于一个无触点电子开关。如果再增加二组反
并联晶闸管,组成如图9的电路。当AB,,C 三
组晶闸管投人运行时,三相电源III,1 1 2,肠与电机
的U,V ,W 端相连,电机顺时针旋转,那么当Az,
B,C三组晶闸管投人运行时,由于电机输人反相
序电源而逆时针旋转。交替的使上述二套晶闸管配
置投人运行,即可实现被控电机的正反转运行。由
于不使用接触器切换电源,故设备可靠性很高。应
用场合:需要频繁正反转的金属型材轧制机构。
三相 ~3 90 V
图 9 正 反 转 无 触点 开 关
(6) 大 惯 量机械负载的快速停车。某些大型机
械装置,例如,轧钢厂的大型圆盘钢锯,具有很大的
惯量,在自由停车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十几分钟后才
能缓缓停止转动,采用图9的方案,可以解决该间
题。正常运行时,将A,,B,,从三组晶闸管投人工
作,要停车时,先关闭上述晶闸管,再将A:、B、Cl
三组晶闸管投人工作,使电机进人反接制动,调节软
起动电流设定值,即可调整电机的停车时间。在电
机临近停车时,再调整晶闸管的导通角、减小运行电
流直至零,就可实现完全停车。应用场合:大惯量机
13 4
万方数据
许宏纲等:软起动器原理及其应用
械装置、如大型圆金刚锯、大飞轮等。
(7) 软 起 动器与PC结合组成复合功能。以一
台PC程控器与两台或多台软起动器组合,可完成
一用一备或两用一备,甚至多用多备的方案。例如:
大楼消防、喷淋系统,大多采用一用一备方案。与
PC结合,可同时实现软起动、软停车,一用一备,与
中央控制室组成遥控监视系统。
在许 多 大 型排水系统中,平时排水量不大,仅要
求少量排水泵投人运行,当潮汐来临时则要求根据
水位,逐级增加投人的水泵,直至全部水泵投人运
行;反之,则要求逐级减少运行的水泵数量。
其结 合 的 方案有二种:
其一 如 图 10。该方案采用一台PC控制一台软
起动器,软起动器始终与一台电机相连。当需要时,
PC控制首先起动电机M,、起动结束,合上旁路接
触器Km,、使电机直接与电网相连,然后通过接触
器KM使软起动器与该电机分离,与下一电机相
连,由PC控制起动下一台电机Mz。用此方法可以
根据上下水位逐一启动各台电机,停机时,除与软起
动器相连的电机可以实现软停车外,其余电机都是
直接停车。

图11 软起动与程控器联合控制单台电机
图 10 软 起 动 与程控器联合控制多台电机
该方 案 优 点:一次投资省,控制柜结构紧凑。缺
点:一旦软起动器故障,会影响到全部电机的起动与
运行。
其二 如 图 11。该方案每一台电机均配一台软
起动器,由PC程控器根据水位或其他控制量依次
逐一起动各台电机,直至全部投人运行;反之,则逐
一关闭各台电机。
该方 案 优 点:可靠性比前一方案高,即使有一台
软起动器故障,也不影响其他电机的运行。如果PC
程控器发生故障,不能进人自控状态,那么采用柜前
手动操作的方式,照样可使各台电机投人工作。
6 与变频控制器的比较
软起 动 器 与变频控制器均使用晶闸管模块作为
执行器件。成本上变频器要比软起动器高,变频器
由于可以无级调速,目前在需要调速的场合已取代
了原先直流电机占据的位置。例如,目前大力推广
的生活住宅恒压供水系统,就使用变频器。但是在
某些工况下变频器也有弱点。目前的变频器,无论
是交一直交还是交一交变频,在工作过程中,始终产生
谐波,为了减轻对电网的污染,必须增加滤波措施。
其次,变频器的输出,与电网电源已经不是同相同序
的关系,因此在诸如图10的方案中,不能在变频器
尚未与电机分离前,先合上旁路接触器,必须先将变
频器与电机断开,再合上旁路接触器,否则,会烧毁
变频器的执行器件。这样,电机短时间内会经历一
个全电压一断电一全电压的再起动过程,对转速稳定
性要求较高的场合,显然不能使用这样的方案。
软起 动 器 的成本比变频器低一些,它仅在起动
与停车时投人运行,起动结束,合上旁路接触器,电
机直接接受电网电压,因而运行期间不存在谐波的
间题;其次,起动结束,晶闸管全导通,相当于一个电
子开关合闸,导通电阻极小,两端的压降在1-2V
之间,因而并联的接触器由于同相同序,合闸没有问
题,电机不存在瞬间断电的问题。另外,如果遇到负
载过重,需强行起动,而原设定电流不够大时,通过
提前使旁路接触器合闸,让电机得到全电压,可以确
保顺利起动。
由此 分 析 ,可以看到变频器、软起动器各有自己
的优缺点,在需要调速的场合,宜优先考虑变频器,
而且其节能效果显著。在对调速无要求或要求不高
的场合,可以考虑用软起动器。随着性价比的不断
提高,我们将会看到软起动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13 5 .

网友C(2009-01-04):
很好的全的学习资料,学习了。

网友D:
    “用三组反并联晶闸管串接于供电电源与被控 电机之间。起动时,由电子电路控制晶闸管的导通 角,使电机的端电压逐渐增大,直至全电压,使电机 实现无冲击软起动。停机时,则控制晶闸管的关断 速度,使电机的端电压由全电压逐渐下降至零,实现 软停车。”

1、这样的软启动是骗人的,不能用;

2、它的原理是把正弦波,用可控硅切掉一块,变成脉冲波,这样异步电机的旋转磁场就是脉动磁场,功率因数低,转矩很小,无力启动电机;

3、用这种软启动,电机是在全压下启动的,相当于全压直接启动,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启动电压;

4、和传统的启动方法比,传统方法降压不改变正弦波形,起动力矩要大得多,起动性能要好很多。

网友E(2013-05-09):
电机软启动器啊。这里就有的www.china-jonah.com

网友F(2013-06-09):
引用 网友B:
交流 异 步 电机由于其结构简单,价格低廉,可靠 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