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缆敷设在一个沟感应电高达170V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11-05):
动力电缆敷设在一个沟感应电高达170V的解决办法

多条百米长的电缆(非铠装)一起敷设在电缆沟,其中一组送电时其它的电缆均有感应电压,最高达到170V请问什么方法可以最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其他没通电的电缆有接负载吗?全部对地电位悬空吗?接一任意负载试一试。

网友B:
那还有什么方法换带铠的电缆,或者看怎么能接地或做屏蔽什么的。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控制电线,260米,到末端感应电压80V,

后来就地取电,感应电压只有15V了

网友D:
会有这么厉害,没发现过。

楼主:
再次确认情况:多条500米长的电缆(非铠装)一起敷设在桥架上,其中一组送电时其它的电缆均有感应电压,最高达到170V。不好意思不是电缆沟。

网友E:
是不是电缆线之间的距离太小?

网友F:
我在电解铝厂遇到过,是控制电缆,160到170v左右,可以驱动继电器了。

网友G:
经常遇到,高的能达到190V左右,点亮指示灯,驱动继电器。虽然用了些小办法,但效果一般,在这我也想期待有那位高手给点建议、出个高招,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H:
有空间的话,加大电缆之间的距离,没有的话只能换铠装电缆

网友I:
第一次听说,期待高手帮忙解决,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J:
如果是控制电缆,可以换屏蔽电缆;动力的电缆不用的接地好了 ;使用中的动力电缆应该没事;

网友K:
使用屏蔽电缆吧,加强接地,保持距离

网友C:
我的控制线路现在又有时有较大的感应电压,最远处有时达到66V,这个66V的感应电压是在电线中一条通AC220V时,另一条就达到了66V;

问题是驱动是小的中间继电器,有时感应电压把本不驱动的中间继电器驱动了,

网友C:
不知道将剩余不用的控制线两端接地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L:
一般是在负载(继电器线圈等)加RC滤波,控制改直流是硬道理。

网友C:
加电容的话,对继电器的动作有个延时的作用,

我现在不想要电容,直接接10K,2W碳膜电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M:
不好意思 没碰到过 期待大家高见 互相学习

网友N(2009-02-22):
我也遇到,感应电压把本不驱动的中间继电器驱动了,期待大家高见

网友O:
不知你的动力线有多长,如果每条动力线给它串上镀锌管在接地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只是本人见解,期待更好解决方案

网友C:
恩,现在我的方法是:在不应该动作的中间继电器上再并一个中间继电器,没有以上现象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P(2009-11-07):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感应电压把本不驱动的中间继电器驱动了,听说并电容有用,并电容的话是怎么计算的啊?

在负载(继电器线圈等)加RC滤波,这个又是怎么做呢?用多大的?

网友Q(2010-02-02):
屏蔽接地

线路最好不要平行走!!!!

网友R(2010-09-20):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临时控制线路,四芯线400m,其中两芯之间连中继线圈(AC220V)组成闭合回路,通电后,其他两芯有感应电压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