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假设一100M的高层建筑,采用恒压供水,想问下,100楼的水压和1楼的水压会一样吗?

网友A:
100楼的水压和1楼的水压怎么会相同?

假定楼层的高度为3.5m,如果需要将水送到100层的高度,并且忽略水管的阻力,那么水泵至少达到350m水柱的水压,而如果需要将水送到50层的高度,只需要175m的水压。

楼主:
那恒压供水的定义是不是在理想状态下,同一高度的压力才是恒定的?高度一变,压力也变吗?突然想起这个小白的问题,脑袋居然转不过来了。大家见笑

网友A:
以上是从水泵的角度来考虑,再以用户的角度来考虑,1层的水压是最高,而100层的水压最低。

网友B:
肯定不一样了。大家说对吗

网友C:
明显不一样嘛,初中还是高中物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