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08-11-05):
假设一100层的高层建筑,采用恒压供水,想问下,100楼的水压和1楼的水压会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一个是水平一个是垂直的那能一样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如同打你胸口一拳,你的背部和胸口一样痛吗?????

网友C:
这个问题就如同打你胸口一拳,你的背部和胸口一样痛吗?????

比喻啊

网友D:
呵呵

恒压不是指距离的恒压

而是时间上的恒压

网友E:
恒压供水,是为了使楼顶水槽内的压力保持恒定,才能保证管道内的水压供应。最高位置(控制点)安装一个压力变送器,信号传输给PID控制器,PID控制器调节变频器打水。

网友F:
恒压供水,是为了使楼顶水槽内的压力保持恒定,才能保证管道内的水压供应------不完全对。恒压供水是为了保持“用户出水口”的水压恒定,实际现在推广使用该技术后,就可以取消屋顶水槽(箱)了。常见的恒压供水对象没有100层那么高,因此常规说恒压供水,只是直接在必要时启动水泵加压补水即可,目的是保证高层用户水压与底层用户相同,其技术难度不大。但100层的建筑-----类似台北101大厦、上海的新环球金融中心等,其供水系统就非常复杂了,中间高度上会设置技术夹层,逐级加压,这不是常规恒压供水系统可以解决的。但我敢肯定的说:“100层的水压会与1层差不多”!因为大厦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些细节了,不可能说先建起来,再发现高层水压不足,再设法补救。世界上有不少摩天大厦了,早就有成熟的给排水技术应用了,就能保证100层与1层水压均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F:
楼主是做专业数控编程的吧?把CAD转换成G代码----这名字太拗口!干脆 改为CAM吧,其实一个意思啊!O(∩_∩)O哈哈~同行,有机会多交流。加你为好友了!